lm324能否做到0.05hz的二阶高通滤波器

楼主:
课设设计一个心电采集器,想用lm324做一个0.05hz的高通滤波器,不知道可不可行,我怎么换电阻电容截止频率都在1hz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
『想用lm324做一个0.05hz的高通滤波器,不知道可不可行』

应该可行。

网友A:
『我怎么换电阻电容截止频率都在1hz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此事不大可能。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大家看看。务必标注元件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换电阻电容截止频率都在1hz左右,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此事不大可能。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 ...

网友:
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给大家看看啊。光这样谁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