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ADC引脚设置问题

楼主:
我使用的MCU型号是GD32F103CBT6,我的目的是使用ADC0的CH0,CH1通道采集电压数据,电路没有隔离也没有特殊处理也就是直接连接的。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我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发现出现两种结果。

第一、如果不开启电压检测,则我测量的输入电压是1.27V,这个很正常。也就是程序没有设置PA5、PA6引脚,默认状态。

第二、开启电压检测,则我测量的输入电压是3.31V,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按理说引脚为输入状态了,引脚电压不应该随输入变化吗?关键是该测量值变化范围很大,CH0 0x29D~0x2ED ,CH1 0x263~0x26A。

程序中的函数 void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uint32_t adc_periph, uint8_t rank, uint8_t adc_channel, uint32_t sample_time)中参数rank是什么意思

rank: the inserted group sequencer rank,this parameter must be between 0 to 3 怎么理解?

程序如下:

void adc_gpio(void)
{

    /* enable ADC0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ADC0);

    /* config ADC clock */
    rcu_adc_clock_config(RCU_CKADC_CKAPB2_DIV12);

	  /* config the GPIO as analog mode */
    gpio_init(GPIOA, GPIO_MODE_AIN,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GPIO_PIN_6);

}

void adc_config(void)
{
		/* ADC SCAN function enable */
    adc_special_function_config(ADC0, ADC_SCAN_MODE,ENABLE);
    /* ADC trigger config */
    adc_external_trigger_source_config(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ADC0_1_2_EXTTRIG_INSERTED_NONE);
    /* ADC data alignment config */
    adc_data_alignment_config(ADC0, ADC_DATAALIGN_RIGHT);
    /* ADC mode config */
    adc_mode_config(ADC_MODE_FREE);
    /* ADC channel length config */
    adc_channel_length_config(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2);

    /* ADC temperature sensor channel config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ADC0, 0, ADC_CHANNEL_0,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 internal reference voltage channel config */
    adc_inserted_channel_config(ADC0, 1, ADC_CHANNEL_1, ADC_SAMPLETIME_239POINT5);

    /* ADC external trigger enable */
    adc_external_trigger_config(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ENABLE);
    /* enable ADC interface */
    adc_enable(ADC0);
    delay_1ms(1);
    /* ADC calibration and reset calibration */
    adc_calibration_enable(ADC0);

}

主程序中的处理

//初始化部分
adc_gpio();
adc_config();

//while 循环执行部分

/* ADC software trigger enable */
adc_software_trigger_enable(ADC0, ADC_INSERTED_CHANNEL);

/* value convert  */
adc0c0_value = ADC_IDATA0(ADC0);
adc0c1_value = ADC_IDATA1(ADC0);

adcdif =  adc0c0_value - adc0c1_value;
if(adcdif > 0 )
{
		model = 2;//model
}
adc0c0_value =0;
adc0c1_value =0;

有高手看看程序是否有错

网友A:
 这是手册的截图,理解为ADC0的通道5和通道6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你测量的什么电压 也就是引脚连接的那种电压输入源?有没有可能是工频干扰引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手册的截图,理解为ADC0的通道5和通道6应该没有问题吧

PA4 是Channel 4, PA5 是Channel 5, Rank 是 ISQ0[4:0] - 用户手册 247 页。

网友:
引用 网友C:
PA4 是Channel 4, PA5 是Channel 5, Rank 是 ISQ0[4:0] - 用户手册 247 页。

发的程序错了,我使用的程序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测量的什么电压 也就是引脚连接的那种电压输入源?有没有可能是工频干扰引起的?

相当于一个电位器的分压电压。没有做电压跟随

网友:
试试将测量引脚分别连接到电或地,看看采集数值怎么变化 。

网友:
行我找你的提示试试看,看能否测量出数据

网友:
【测量值变化范围很大,CH0 0x29D~0x2ED ,CH1 0x263~0x26A】是一直在跳变吗?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也碰到同样问题哈,能联系不?29039397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