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C滤波电路需要有个电阻呢?没有电阻电容不也能滤波吗

楼主:
为什么RC滤波电路需要有个电阻呢?没有电阻电容不也能滤波吗

网友A:
类似的问题我记得前段时间问过,同样计算与R值为零(就是不用电阻)时做比较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问题我记得前段时间问过,同样计算与R值为零(就是不用电阻)时做比较就明白了。

是的,问过一次但还是感觉没有理解,感觉一个电容怎么学都没学透,,,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问题我记得前段时间问过,同样计算与R值为零(就是不用电阻)时做比较就明白了。

我理解加R能延长充放电的时间,使电压更平滑?

网友C:
低通RC:没电阻输入和输出就直通了,还要电容干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通RC:没电阻输入和输出就直通了,还要电容干嘛

电容本身通高频,阻低频,高频信号还是能滤除掉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本身通高频,阻低频,高频信号还是能滤除掉的呀

搞清楚一点,不要R时,电容与负载并联。

所有电压源认为内阻为零(符合你说的零欧电容滤波特点),电压源输出电流可以无穷大的,这时候电压源任何波动会产生电流波动,可以流过电容,可是负载看到的源电压还是波动的情况。

反过来,有电阻时,流过电容的电流和流过负载的电流均会通过电阻,只不过认为电容的高频电抗小,波动电压产生的电流会流过电容,并在电阻上产生压降

网友:
在这里发问不如找本电路的教科书好好看一下,好歹有个基本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问过一次但还是感觉没有理解,感觉一个电容怎么学都没学透,,,唉

建议你先回头仔细想想理解之前那个帖子的有关解答,理解了,本问题也就自然不存在困惑了。

网友:
RC电路,其实相当于一个分压电路。不同信号的频率在电容上的阻抗不同,因此与电阻的分压比例也就不同,所以不同频率的信号通过RC电路会有不同的衰减。而没有电阻的话,没法组成分压电路。

网友:
RC电路,其实相当于一个分压电路。不同信号的频率在电容上的阻抗不同,因此与电阻的分压比例也就不同,所以不同频率的信号通过RC电路会有不同的衰减。而没有电阻的话,没法组成分压电路。这个解释清楚,比较直观。学习了。

网友:
可以,加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