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变压器、工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有哪些异同点

楼主:
脉冲变压器、工频变压器、高频变压器有哪些异同点

1.这种脉冲变压器是否可以做得很小?就像高频变压器那样的体积。还是说脉冲变压器的体积和工频变压器一样大?

2.只要输入信号,到初级的频率足够高,是可以把体积做小的?反馈绕组是否是必须的?在什么情况下不需要!

网友A:
个人理解,高频变压器根据功率大小,可以做到比较小,工频变压器就是市电频率,属于低频变压器,所以不能拿体积大小,来比较,至于脉冲变压器属于是宽频变压器。用的场合不同。

简单用体积比不足取,要看工作频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高频变压器根据功率大小,可以做到比较小,工频变压器就是市电频率,属于低频变压器,所以不能拿 ...

脉冲变压器来说   如果输入是100K   输出要100HZ  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脉冲变压器来说   如果输入是100K   输出要100HZ  怎么做

这是不可能的,变压器可以改变电压大小,但不可能改变频率的大小.

网友:
用逆变器的电路可以将100K变成100Hz了,就是将100K的信号变成直流,直流再转换成1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