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DC采样引脚,采用了一个RC滤波电路?这样合理吗?

楼主:
 MCU ADC采样引脚,采用了一个RC滤波电路?这样合理吗?C2需要靠近MCU放置 ?为什么呢? R2右端输入一个固定的电压值

网友:
右端输入一个固定的电压值

网友:
『 MCU ADC采样引脚,采用了一个RC滤波电路?这样合理吗?』

这要看被测信号的频率。如果待测信号频率比较低,R2右端是比较长的导线且经过外界干扰比较强的环境,这样加入RC低通有好处。

网友:
RC濾波可以降低雜訊干擾問題,但缺點是會反應時間會變慢些.

看你設計上希望濾除那些干擾頻率,但同時兼顧反應速度是最好.

不然會顧此失彼.

C2靠近MCU是OK的,因為C2放的位置太遠,MCU與C2間的走線太長,有可能變成板子內的天線.

反而吸收雜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