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UWB技术?几大手机厂商布局此业务

楼主:
1、UWB技术
超宽带(UWB)技术,又叫做脉冲无线电技术,具体指的是一种带宽可达到GH以上,传输速率迭到几百Mbit/s以上,而通信距离在100m左右的短距离通信方式。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该技术是基于基带传输,带宽可W达到1.5GHW上,传输功率很小的一种技术。
2、UWB技术特点
(1)系统功耗低、成本低
超宽带系统基于基带信号,不需要专口的载波信号进行调制就可W收发信号,其收发的信号是以纳秒级别脉冲的形式进行的。这就使得系统的发射功率小、系统功耗低且收发设各简单,成本低。
(2)速率高、容量大
超宽带系统的通信速率可达500Mbits/s,而空间容量可达1000kpb/s,目前所使用的大部分无线通信技术的通信速率以及空间容量都不及超宽带技术,由此可见超宽带技术完全可以适应现阶段信息传递的要求。
(3)安全性高
由于超宽带信号通常采用的两种扩频通信技术分别是直接序列扩频技术和跳频扩频技术,产生的带宽极宽,信号极窄的脉冲形式存在。要想截取超宽带信号,就必须有能够判断出极窄脉冲信号的设备,而且如果接收机不知道扩频码,也不能解调出接收机接收到的数据。因此,超宽带系统具有很高的安全性。
(4)多径分辨能力强
在各种无线通信方式当中,多路径效应是影响无线通信质量的一种常见的因素,UWB 信号的脉冲是纳米级别的,这种间歇性脉冲信号占空比很小,绝大部分以上的时间(99%以上)信号处于无脉冲状态,由于此种特性,超宽带可以很好的分别出多路径信号。因此超宽带信号的多路径分别能力极强。
(5)探测性强,精度高
UWB系统的信号有着很高的时间分辨率(纳秒级别),所以UWB信号相比于其他传统的信号具有穿透力极强的特点,拥有了很强的穿透力也就意味着超宽带信号的勘探能力很强,很适合运用在室内的复杂环境当中。
3、UWB技术应用领域
(1)雷达
超宽带技术最早便应用在雷达中,经过多年的经验累积,UWB技术在雷达中的应用已经十分成熟。不仅如此,UWB 技术在雷达方面的应用也十分广泛,有探地雷达、穿墙雷达等。
(2)无线网络
UWB技术的安全性高,抗干扰能力强,因此UWB技术支持短距离的数据与图像信息传递。
(3)室内定位
在很多室内的场所,诸如智能车间、医院、大型停车场、大型商场中,都可以应用UWB技术来实时监控人或物的位置信息。UWB技术的应用缩减了一定的人力成本。在事故救援、智能家居、物流管理等领域,UWB定位也有很重要的应用。
(4)无线USB
UWB技术传输速率高、容量大,完全满足USB的传输标准。

网友A:
目前UWB价格还都太高,通讯应用不多,定位使用几乎都需要进行基站的布置,布设成本高。所以给了蓝牙定位等其他定位技术机会。

网友B:
学习了,新技术还是需要革命性应用才能带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UWB价格还都太高,通讯应用不多,定位使用几乎都需要进行基站的布置,布设成本高。所以给了蓝牙定位等 ...

他这个技术根源昨天晚上看了一下   追述恒远都到狼烟通讯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新技术还是需要革命性应用才能带火

现在的技术到了技术相对瓶颈    找个有吸引眼球和有待突破的东西 去深挖  室内还是特别有价值的

网友D:
脉冲无线电技术,具体指的是一种带宽可达到GH以上,传输速率迭到几百Mbit/s以上,而通信距离在100m左右的短距离通信方式。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该技术是基于基带传输,带宽可W达到1.5GHW上,传输功率很小的一种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脉冲无线电技术,具体指的是一种带宽可达到GH以上,传输速率迭到几百Mbit/s以上,而通信距离在100m左右的短 ...

前期听说在军事设备上运用  一直不温不火   没有带到市场的检验

网友E:
手机目前来看,应用推广的机会不大,应用成本太高。与当前的技术差别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机目前来看,应用推广的机会不大,应用成本太高。与当前的技术差别不大。

做战略布局  保守进攻性质的突破、厂商都在参与布局,未来可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技术到了技术相对瓶颈    找个有吸引眼球和有待突破的东西 去深挖  室内还是特别有 ...

有的,有的 那个VR/AR 需要大量数据传输,并且也是短距离。除了这个近场通信想不出还有什么噱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