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77A的C口

楼主:
pic16F877A的C口如何变成普通口,我想搞10路输入,把c口的8位全部变成输入口?

网友:
C 口设置比A B 口 相对简单, 如你只作数字输入, 不考虑中断等问题, 上电默认的就是输入, 虽然C 口有各种用法, 作数字输入时不用考虑。

网友:
CCPxCON 上电默认的就是数字输入, 不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