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资料中的这个图谁来解读一下

楼主:
 选择电容时,找到电容的资料中的这个图,大概知道是有关电容ESR特性曲线吧,但看不懂,哪位老师谁来解读一下

  在选电容时怎么能用上这种图?

网友:
这是电容ESR频率特性。

横坐标是测试频率,对数刻度。纵坐标是ESR相对值,以10kHz时的ESR值为准。四条曲线各是不同温度下的ESR与频率函数关系。

网友A:
其实是很简单的电容ESR与工作频率之间函数关系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很简单的电容ESR与工作频率之间函数关系曲线。

也就是说这个频率曲线能看到电容ESR特性

有个问题,选择退耦作用的电容,可以在这种曲线上找参数,怎么选择?

网友B:
类似下面图,要分析两个电容的滤波特性,或者说两种方式组合滤波,通过曲线怎么匹配电容大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下面图,要分析两个电容的滤波特性,或者说两种方式组合滤波,通过曲线怎么匹配电容大小呢?   ...

这不是ESR与频率的关系,而是总阻抗与频率的关系。总阻抗与ESR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