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体验】04 测试行空板的常用功能

楼主:
行空板是一款专为Python学习和使用设计的新一代国产开源硬件,采用单板计算机架构,集成LCD彩屏、WiFi蓝牙、多种常用传感器和丰富的拓展接口。同时,其自带Linux操作系统和Python环境,还预装了常用的Python第三方库,让广大用户只需两步就能使用Python。可以轻松胜任各种编程相关的开发场景,如搭建物联网系统、体验人工智能应用、编写电子游戏、进行科学实验、设计声光互动、开发可穿戴设备等。

【花雕体验】01上手行空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624-1-1.html
【花雕体验】02 行空板简单使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649-1-1.html
【花雕体验】03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Min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665-1-1.html
【花雕体验】04 测试行空板常用功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842-1-1.html
【花雕体验】05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SSH连接与Jupyter编程
【花雕体验】06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Thonny编程
【花雕体验】07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VSCode编程

网友:
按照官方介绍,使用USB线连接行空板与电脑为最推荐的操作方法,ip地址固定且网络稳定。 使用USB线连接行空板到电脑时,行空板会虚拟为一个RNDIS网卡设备,此时板子IP地址固定为10.1.2.3,输入板子的IP即可开始编程。

而我的测试情况,接上板子时,电脑有“滴”声响,打开电脑网络设施,没有发现行空板。

网友:
设备管理器上也没发现新的设备,打开网络适配器,显示一堆,估计是红点处这个。

网友:
打开以太网,发现有一个未能识别的网络。

网友:
换了一根USB线还是没反应,是否电脑需要更新安装RNDIS网卡设备的驱动呢?于是在网上搜到”USB-RNDIS_win10 64位驱动”进行更新。安装后出了个感叹号,说是无法使用。

网友:
重启电脑后,变为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符请求失败)

网友A:
可以轻松胜任各种编程相关的开发场景,如搭建物联网系统、体验人工智能应用、编写电子游戏、进行科学实验、设计声光互动、开发可穿戴设备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轻松胜任各种编程相关的开发场景,如搭建物联网系统、体验人工智能应用、编写电子游戏、进行科学实验、 ...

板子刚到手,正在逐项做体验之中......

网友:
换了一台电脑,继续测试,发现这个以太网3已禁用,运行网络诊断,说是没有有效的IP配置。

网友:
网络禁用的原因后来找到了,使用了普通的USB延长线,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因为以前开发板都是走串口,行空板这个走的是网络协议,所以对信号质量要求要高一些,windows估计检测到这根延长线不满足要求,所以禁用了这个虚拟网络(行空板)。图为Mind+已经连接上USB网络(10.1.2.3)。

网友:
2、开启板载热点模式
行空板自身可以开启无线热点,其他设备(电脑、平板、手机)连接此热点,SSID: PB772613,PASS: 65593640,此时板子IP地址固定为192.168.123.1,输入板子的IP即可开始编程。

网友:
3、通过路由器Wi-Fi来连接
打开行空板热点,电脑连接到热点,打开电脑的chrome浏览器,输入192.168.123.1,进入本地Web主页(行空板上运行的一个Web网页服务)。

网友:
打开左边栏的网络设置,将行空板接入家庭路由器,连接上WIFI,IP地址为:192.168.28.147

网友:
4、通过USB转网线来连接
行空板上具有USB接口,因此你可以使用一个USB转网口转换器让行空板获得更稳定的有线网络连接,输入板子的IP即可开始编程。

说明:在TB刚下单买了一根USB转网线,具体连接情况等快递到后再测试并补充。

网友:
5、查看IP地址
长按Home按键进入行空板板载菜单,其中查看网络信息页面可显示当前所有IP地址,无需记住各种ip地址。

USB网口:显示使用usb线连接板子和电脑时 板子的IP地址,固定为10.1.2.3
无线连接:显示板子连接其他Wi-Fi热点时,板子被分配的地址,由路由器分配ip:192.168.28.147
无线热点:显示当板子开启无线热点模式时,板子的ip地址,固定为192.168.123.1
其他设备:显示其他情况出现的ip地址,例如在板子上连接其他网卡设备时被分配的地址,由路由器分配ip(未做测试,后补)

网友:
6、简单汇总,行空板是一台单板微型计算机,因此,其他设备例如手机、电脑、平板等只要能与行空板在一个网络中,就可以通过网络访问它,从而实现编程或数据传输。

行空板拥有多种连接网络方式,包括USB有线连接、WIFI无线连接、板载热点直连以及USB网线直连等,可与各种设备快速连接,随时随地进行编程,适合各类使用场景。

网友:
第二、使用板载Home菜单
与其他开发板不同的是,行空板不用先搭建开发环境,开机就能使用,首先是部智能终端。行空板基于Linux深度定制了一个系统界面,系统中取消了Linux的桌面,取而代之的是一个home主菜单,长按Home按键即可进入菜单,AB按键控制光标上下移动,Home按键确认。这样不但使用简单,而且节约内存,提高了效率。在行空板系统的主菜单中提供了对板子控制常用的八个功能:
1、查看使用教程
2、切换运行程序
3、应用开关
4、查看网络信息
5、查看系统信息
6、开关无线热点模式
7、校准触摸屏
8、退出

网友:
体验几天下来,使用比较多的是查看网络信息,还有就是切换运行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