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非隔离ACDC电路

楼主:
下面的是师哥转给的一个非隔离ACDC电路,ACDC输入电压交流180-260V,输出5V0.75A

有几个地方看不懂,哪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方框内的Q1和Q3是双管输出,那C3和D2是什么意思?

圆框内的D3起什么作用?

网友:


网友A:
C3是给上管的驱动提供一个电压,D2是让Q4导通时,输入端给C3充电,D3是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网友B:
『那C3和D2是什么意思?』

D3如3楼所说,就是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至于C3,确实是非常危险。此电原理图是否能够工作而不冒烟放炮?

楼主应该考虑一下:C3两端最高能够充电到多少?是否超过Q2门极允许的最大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3是给上管的驱动提供一个电压,D2是让Q4导通时,输入端给C3充电,D3是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谢谢老师回答

D3是与那些元件组成的buck 电路?

一般续流二极管不是应该是肖特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3是给上管的驱动提供一个电压,D2是让Q4导通时,输入端给C3充电,D3是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这个es1g是个快恢复二极管

另外上面的Q2,下面为什么要用续流?

把这个二极管去掉会就没输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C3和D2是什么意思?』 D3如3楼所说,就是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至于C3,确实是非常危险。此 ...

这个es1g是个快恢复二极管

另外上面的Q2,下面为什么要用续流?

把这个二极管去掉会就没输出了吗

老师说的C3两端最高能够充电到多少?,这个C3最高充电什么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C3和D2是什么意思?』 D3如3楼所说,就是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至于C3,确实是非常危险。此 ...

另外请教老师,这种非隔离的ACDC,没有变压器成本,安全性怎么处理?

现在问题是,当D3二极管会不会当反向电压过大,被击穿后,出现短路情况,会出现输出短路?

网友:
电源是目前关心的领域,看看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D:
此电路关键需要理解P MOSFET关断的过程。
逻辑上,当SW为低电平,P MOSFET导通;当SW为高电平,P MOSFET截止。
但是当P MOSFET栅极开断切换过程中,需要对自身的寄生电容快速充电,该电路由AC110~230V变换到电压DC5V,开关率很低。
C3, D2在本地充当三极管Q1,Q3的临时电源,用来拉高或降低P MOSFET栅极门电压(好像是12V)。

网友:
D3为快恢复二极管,用来阻断输入电压超过额定设定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es1g是个快恢复二极管 另外上面的Q2,下面为什么要用续流? 把这个二极管去掉会就没输出了吗 ...

另外上面的Q2,下面为什么要用续流?

把这个二极管去掉会就没输出了吗

因为电路中有个电感L1。续流是对电感L1续流,不是对Q2续流。

把这个二极管去掉,当Q2中电流关断时,电感L1中感生电动势相当高(理论上无穷大),Q2可能被击穿。即使Q2耐压非常非常高不被击穿,输出电压也会非常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另外请教老师,这种非隔离的ACDC,没有变压器成本,安全性怎么处理? 现在问题是,当D3二极管会不会当 ...

『另外请教老师,这种非隔离的ACDC,没有变压器成本,安全性怎么处理?』

安全性是一点也没有。

如果采用隔离的反激电路,同样可以输出5V左右的低压,但不必使用较贵的P沟管,而是使用便宜的N沟管。这样就降低了成本。至于变压器,仅比该电路中的L1大一点。

隔离反激电路,典型的产品就是手机充电器。

所以,这种电路,可以说毫无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电路关键需要理解P MOSFET关断的过程。逻辑上,当SW为低电平,P MOSFET导通;当SW为高电平,P MOSFET截 ...

D2主要是是充当Q1,Q3的临时电源,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请教老师,这种非隔离的ACDC,没有变压器成本,安全性怎么处理?』 安全性是一点也没有。 如 ...

没有变压器就不安全,

是否可以理解为所有的非隔离ACDC都不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变压器就不安全, 是否可以理解为所有的非隔离ACDC都不安全?

『是否可以理解为所有的非隔离ACDC都不安全?』

不能这样理解。

只有AC是交流市电(110V、220V或者380V)时,非隔离ACDC变换器才是危险的。如果AC侧已经与交流市电隔离,就没有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另外请教老师,这种非隔离的ACDC,没有变压器成本,安全性怎么处理?』 安全性是一点也没有。 如 ...

首帖电路是典型的Buck电路。交流市电整流后电压大约220~300V(图中C2C6耐压为400V),输出为5V。那么占空比只能是5/300=0.016左右。很难想像PWM能够做到这么小的占空比。所以此电路根本不可能稳定输出5V,尤其是输出空载时。所以我在14楼说:“这种电路,可以说毫无价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老师回答 D3是与那些元件组成的buck 电路? 一般续流二极管不是应该是肖特基吗

D3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电路是典型的Buck电路。交流市电整流后电压大约220~300V(图中C2C6耐压为400V),输出为5V。那么占空 ...

目前有更简洁高压buck,一般做辅助电源或IOT应用场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D3应该是肖特基二极管吧

提供一个超过200V的肖特基型号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C3和D2是什么意思?』 D3如3楼所说,就是Buck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至于C3,确实是非常危险。此 ...

C3就是提供一个浮地供电电源,电压充不起来。D4提供了一个恒流源,保证mos驱动安全,应该是可以跑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供一个超过200V的肖特基型号看看

这里输入电压高,肖特基电压没有超过200V的,用超快恢复的二极管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帖电路是典型的Buck电路。交流市电整流后电压大约220~300V(图中C2C6耐压为400V),输出为5V。那么占空 ...

这种TPS64203是TI的一款降压转换器

是官方推荐电路,

应该是用在特殊地方

控制上主要是限制开关频率

所以好多地方不是常规设计搞不懂

比如R1 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E:
C3就是提供一个浮地供电电源,电压充不起来。D4提供了一个恒流源,保证mos驱动安全,应该是可以跑起来的

请问这个电阻看不懂

R1 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C3就是提供一个浮地供电电源,电压充不起来。D4提供了一个恒流源,保证mos驱动安全,应该是可以跑起来的

是的,你说得对。R1用200欧,正是为了保证C3两端电压不超过12~15V,不会击穿MOS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电阻看不懂 R1 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R1 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R1是Q4的负载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