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龙TL570x-EVM】范例项目运行

楼主:
范例项目运行

1 参考资料和依据

    本部分评测的参考资料主要是《评估板测试手册 2021/09/30 V1.1》

    随机的SD卡上已经flash了出厂img文件,具体过程可以参见《Linux 系统启动卡制作及系统固化》这个文件,有完整的操作过程。虽然过程和步骤比较多,但是这个过程和制作linux启动盘和定制系统的过程是一致的,也没有特别需要说明的部分,就是其中的系统兼容性有可能会带来问题。最佳方法就是完全按照说明版本号来安装系统,这样就没有问题的。

2 首先需要自动或者手动安装usb串口驱动CH340,然后才能配置putty在115200bps-N-8-1下通讯,见下图

3 然后就可以直接上电了,注意启动选择开关定位在00011,

上电后依次扫描并以root进入home目录

4 关于启动选项的配置,从sd卡启动后,可以很轻易写入板载emmc内存,可以选择从mmc内存启动,对应新的拨码开关选择

等一段时间后就完成了写入emmc的步骤。

5 基本硬件资源测试,关于系统资源都是可以访问的,通过对应的命令在cli执行则可

包括按键button,以及led的点亮和熄灭

把以下shell命令逐个录入console就可以了

执行写入点亮用echo,读取按键位置用cat

6 更换显示输出

本测试可以使用串口控制,对应与显示缺省配置是lcd,

这时对应显示器是如下显示,

可以在启动提示时按下空格,进入uboot控制台,执行如下步骤就可以启动hdmi输出

这是就显示标准的TI控制台范例演示,

连接鼠标就可以逐个用GUI化测试硬件资源,这里显示以下使用QT的演示范例

7 代码开发

逐个bin文件夹淘金不得,没有gcc等工具,这个也是压缩资源的一种办法,只能用linux系统下实现交叉编译的办法的。

不过,还是有惊喜,python2.7和python3.5可以用,也就是在加载合适的驱动和模块后,可以方便的使用python工具

8 初测完毕,安全关机,使用shutdown now

小结,测试系统资源丰富,足够完成各种中小型项目的部署,其中最硬核的就是PCIe 的支持,虽然只有一个端口(芯片支持2个PCIe),但是可以扩展大容量外存,甚至显卡,计算加速器这样的性能提升工具。

不过,这样还是需要基本的嵌入式开发能力,使用交叉编译的方式。这个系统应该是TI自主做的系统,其实yocto对应于嵌入式开发更模块化,应该可以可以用在这个板子上。

网友:
想看看这个款芯片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