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s 多线程 与 互斥锁

楼主:
首先来看一段代码: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drv/timer.h>

#define TAG "app"

volatile int n=0;
csi_timer_t g1_timer;//定义变量
static void g1_handler(csi_timer_t *timer_handle, void *arg)
{
	printf("%d\r\n",n);
	n=0;//为什么这句会时不时不执行呢?
	//printf("%d\r\n",n);
}

void my_test(void)
{
	csi_timer_init(&g1_timer, 0);//初始化定时器
	csi_timer_attach_callback(&g1_timer, g1_handler, NULL);//绑定回调函数
	csi_timer_start(&g1_timer, 1000000);//1000000每秒定时,单位为us,时间到自动执行回调函数
	while(1){
		n++;
	}
	csi_timer_stop(&g1_timer);
	csi_timer_detach_callback(&g1_timer);
	csi_timer_uninit(&g1_timer);
}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my_test();
    return 0;
}

也就是每秒钟输出n的累加次数,执行为:

从执行结果来看,感觉定时器回调函数中的n=0;偶尔没有执行,其实原因是这样的,,在主函数中的n++;这句话,并不是一条指令就能执行完的,要3条指令才能执行完,

1)把n的值取出来放入寄存器中,

2)把寄存器+1,

3)把加1后的值存入n中,

那么在这3条指令是可能被定时器中断的,然后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了。。。

而正确的做法是,看下面的代码

/*
 * Copyright (C) 2019-2020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drv/timer.h>

#define TAG "app"

static aos_mutex_t test_mutex;

volatile int n=0;
csi_timer_t g1_timer;//定义变量
static void g1_handler(csi_timer_t *timer_handle, void *arg)
{
	printf("%d\r\n",n);
	aos_mutex_lock(&test_mutex, AOS_WAIT_FOREVER);
	n=0;
	aos_mutex_unlock(&test_mutex);
}

void my_test(void)
{
	csi_timer_init(&g1_timer, 0);//初始化定时器
	csi_timer_attach_callback(&g1_timer, g1_handler, NULL);//绑定回调函数
	csi_timer_start(&g1_timer, 1000000);//1000000每秒定时,单位为us,时间到自动执行回调函数
	while(1){
		aos_mutex_lock(&test_mutex, AOS_WAIT_FOREVER);
		n++;
		aos_mutex_unlock(&test_mutex);
	}
	csi_timer_stop(&g1_timer);
	csi_timer_detach_callback(&g1_timer);
	csi_timer_uninit(&g1_timer);
}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aos_mutex_new(&test_mutex);
	my_test();
    return 0;
}

执行结果:

虽然程序执行慢了,但是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了,感谢平头哥的工单系统技术小二,不厌其烦给我解答。。。

下面一文很好理解多线程与抢占资源方面的文章

多个线程“打架抢夺”同一个资源,该如何让它们安分?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

请问楼主,这种aos 多线程 与互斥锁 现象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应对措施还有其他方法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 请问楼主,这种aos 多线程 与互斥锁 现象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应对措施还有其他方法么

其实的方法肯定是有的,,比如:

/*
 * Copyright (C) 2019-2020 Alibaba Group Holding Limited
 */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aos/aos.h>
#include "aos/cli.h"
#include "main.h"
#include "app_init.h"
#include <drv/timer.h>

#define TAG "app"

volatile int n=0,s=0;
csi_timer_t g1_timer;//定义变量
static void g1_handler(csi_timer_t *timer_handle, void *arg)
{
	printf("%d\r\n",n);
	s=1;
}

void my_test(void)
{
	csi_timer_init(&g1_timer, 0);//初始化定时器
	csi_timer_attach_callback(&g1_timer, g1_handler, NULL);//绑定回调函数
	csi_timer_start(&g1_timer, 1000000);//1000000每秒定时,单位为us,时间到自动执行回调函数
	while(1){
		if(s){
			s=0;
			n=1;
		}
		else n++;
	}
	csi_timer_stop(&g1_timer);
	csi_timer_detach_callback(&g1_timer);
	csi_timer_uninit(&g1_timer);
}

int main(void)
{
    board_yoc_init();
    LOGD(TAG, "%s\n", aos_get_app_version());
    my_test();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