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常用的二十多个电源符号

楼主:
在电路设计中,总会出现各式各样的电源符号,经常会把人弄懵逼,今天整理了二十多个比较常用的电源符号分享给大家,快收藏呀。

1.VBB:B可以认为是三极管的基极B,一般是指电源正极。

2.VCC:C可以认为是三极管的集电极Collector或者电路Circuit,一般是指电源正极。

3.VDD:D可以认为是MOS管的漏极Drain或者设备Device,一般是指电源正极。

4.VEE:E可以认为是三极管的发射极Emitter,一般是指电源负极。

5.VSS:S可以认为是MOS管的源极Source,一般是指电源负极。

其中:V—Voltage

6.AVCC:(A-Analog),模拟VCC,一般模拟器件会有。

7.AVDD:(A-Analog),模拟VDD,一般模拟器件会有。

8.DVCC:(D-Digital),数字VCC,一般在数字电路中。

9.DVDD:(D-Digital),数字VDD,一般在数字电路中。

注意:如果电路或者器件没有模拟数字之分,那就是用VCC、VDD。

10.AGND:模拟GND,对应AVCC或者AVDD的负极。

11.DGND:数字GND,对应DVCC或者DVDD的负极。

12.PGND:(P—Power)功率GND,比如DC-DC中就会有功率地和信号地区分。

注意:上面三个电源符号,本质上都是GND,主要是为了PCB走线的需求,有一些单点接地或者多点接地的处理,为了避免干扰,才有所区分。

13.VPP:也有人称为VPK,电压峰峰值,对于正弦信号,就是波峰电压减去波谷电压,最大值减去最小值。

14.Vrms:(rms—root mean squre,带有方根的意思),Vrms一般指交流信号的有效值。

15.VBAT:BAT(BATTERY-电池的简写),一般指电池电压。

16.VSYS:SYS(SYSTEM—系统),一般指平台方案(如MTK)的系统供电。

17.VCORE:(CORE—核心),一般指CPU、GPU等芯片的核电压。

18.VREF:REF(reference—参考电压),比如ADC内部的参考电压等。

19.PVDD:(P—Power),功率VDD。

20.CVDD:(CORE—核心),核电源VDD。

21.IOVDD:IO就是GPIO,指给GPIO供电的VDD,CAMERA里面会用到,I2C通信的上拉电源。

22.DOVDD:CAMERA里面用到的,由外部供给CAMERA,一般也是模拟电源。

23.AFVDD:(Auto Focus VDD—自动对焦VDD电源),CAMERA里面会用到,给马达供电使用。

24.VDDQ:DDR里面用到的,DDR里面有一个DQ信号,可以理解为给这些数据信号供电使用。

25.VPP:DDR4里面用到的,DDR3里面是没有的,称为激活电压,字位线的开启电压。

26.VTT:一般VTT=1/2VDDQ,也是在DDR里面用到的,给一些控制信号提供电源的。

27.VCCQ:一般在NAND FLASH中使用到,比如手机常用的EMMC、UFS等存储器,一般给IO供电。

希望本篇文章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当然,本篇只是总结了一些常见的电源符号,还有其他的电源符号可能没有一一例举到,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补充,大家一起来学习!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的分享。

网友A:
这个太好了,以前看到芯片引脚定义就奇怪,关于电源的咋有这么多分类,现在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好了,以前看到芯片引脚定义就奇怪,关于电源的咋有这么多分类,现在清楚了。

哈哈,要收藏起来哦~

网友:
这个实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