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了几个便宜的无线充电接收模块

楼主:
前几天,淘了几个便宜的无线充电接收模块,预备以后改装设备用。

这个模块估计是库存的,外观还比较新,每个还套了塑料袋。

反面有两个输出触点

为了测试这个模块是否正常,找出了箱底的无线充电器,没有设备的时候指示灯是红色的。

放上无线充电接收模块,指示灯变成蓝色,说明可以识别出来。

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空载是4.9V,有空接上负载再试试。

网友A:
粘胶粘性很大,不容易无损拆开。因为还想留着使用,所以就没有拆了,借用卖家的一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粘胶粘性很大,不容易无损拆开。因为还想留着使用,所以就没有拆了,借用卖家的一张图     ...

我拆过这玩意,线圈加小电源板子, 给媳妇iphone13用,充电巨慢,夜里床头柜光污染倒是挺亮的。

网友B:
是准备弄那个沁恒充电准备的吗?期待精彩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准备弄那个沁恒充电准备的吗?期待精彩哦!

原本计划不是,不过的确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本计划不是,不过的确可以考虑一下

看上去不错呀~~来申请玩起来玩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上去不错呀~~来申请玩起来玩起来

好的,正在计划中

网友D:
你这个接收模块可以哦,可以输出DC 5v,应该可以直接接到手机的USB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接收模块可以哦,可以输出DC 5v,应该可以直接接到手机的USB口上

应该就是某个手机的无线充电用的,改装给其它设备无线充电也不错

网友E:
用过2款,感觉都发热严重,效率有待发展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过2款,感觉都发热严重,效率有待发展提高。

低成本方案效率都偏低。

网友:
在哪里淘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哪里淘的呀       ?

万能的TB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哪里淘的呀       ?

网友G:
老哥哪里找的,这玩意靠谱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哥哪里找的,这玩意靠谱吗

应该没有大问题,适合小功率设备无线充电用

网友F:
这么便宜,赶紧也入手几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么便宜,赶紧也入手几个

估计都是以前库存,入手几个玩玩应该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估计都是以前库存,入手几个玩玩应该不错

打算把自己的蓝牙耳机改成无线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打算把自己的蓝牙耳机改成无线充电的

TWS的充电仓改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