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软件异常,请各位大侠解决!!!

楼主:
今天用Altium Designer打开原来的PCB工程图,文件没有打开,反而弹出删除D盘文件的进程!!!要崩溃了,在D盘的其他安装软件都给删除了,这是怎么回事???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Altium Designer真是坑爹,建议大家改用其他电路设计软件了!!!!!

网友:
Altium Designer真是坑爹,建议大家改用其他电路设计软件了!!!!!这几年Altium Designer动不动利用软件升级的后门,直接查到单位的IP,然后敲诈勒索单位,真是扯蛋!!!!

网友:
换个软件,或者断网使用

网友A:
早就换了,只是今天想看一下以前做的文件,也是断网打开一个以前的PCB工程,就XXX把我D盘的文件给乱删一通,真是崩溃了!!!!!

网友:
用的最新破解版吧

不过还没发现过反而弹出删除D盘文件的进程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tium Designer真是坑爹,建议大家改用其他电路设计软件了!!!!!这几年Altium Desig ...

AD开发不易,大家都不花钱白嫖,公司岂不是喝西北风啦。

从没见过类似删除本地文件的情况。

可以试试老版本的。

网友:
弃ad 立创ed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换了,只是今天想看一下以前做的文件,也是断网打开一个以前的PCB工程,就XXX把我D盘的文件给乱删一通 ...

感觉像中病毒了

网友:
应该是中毒了,或电脑问题,AD破解也是输入授权码,应该不至于。

网友:
没听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