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
用在3V锂电池供电的一个产品上的贴片电容(接在3V电源与地之间),发现偶尔有几个(可能有百分之一的概率)会出现电阻值只有几百欧或直接烧坏了的情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这块小PCB板,为了防潮,用了胶做了包裹,有人分析说是这个胶在干的过程中使贴片电容发生了形变,造成了电容的损坏,有这种可能吗,请大家帮忙 分析一下。

图1是正常的  图2中的电容 是烧坏了的,

图1

 图2

网友:
是有可能的

网友:
这是有可能的,需要看一下你所用的胶的固化特性来分析

网友:
看你的規格吧

是否用到額定電壓比較低的等級,被靜電擊穿了?

网友:
感觉是胶的问题

查一下用的什么胶吧

网友:
个人观点:

    就照片看,像是手工焊接,我认为手工焊接时间过长或反复定位,导致过热已经损坏,或进入失效临界,通电后加剧了恶化损坏。这种电容损坏一般电阻很低,直接导致电源问题,比较少见自焚。

    另外,故障率较低,不至于这么大。我手工焊接较多,但至今仅见过一例这个电容损坏。

网友:
安全起见,可以用两个电容串联替换

网友:
胶损坏和热损坏最有可能,可以尝试不打胶试一下,看是否损坏不,与打胶对比。

网友:
机械形变是这类故障的主因,但胶导致的却罕见,需要分析所用胶的收缩率以及导致的局部力矩。

网友:
另,防潮用胶可不合适,一般用专用的三防漆或用环氧树脂灌封,这些常规手段都不会因机械形变导致电容损坏。

网友:
感觉不像是胶的问题,你调查下 电容批次问题吧 会不会是电容本身质量的DPPM问题。

这么大焊盘,MLCC比较成熟,再加上3V没多少功耗吧,不至于由于CTE不匹配造成机械形变吧

网友:
陶瓷电容容易受机械应力损坏,但是3V的电压怎么会导致烧毁呢,这种烧毁程度,有些夸张了,有高压蹿过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