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RISC-V Linux板 昉·星光VisionFive试用报告】Tornado 数据写入读取

楼主:
中午写好了数据插入,晚餐后继续写数据读取:

                elif data_quest['command'] == "getPersonnel":
                    if 'phone' in data_quest:
                        print("按手机号码查询")
                        results = personnel_information.get(personnel_information.phone == data_quest['phone'])
                    elif 'ID_card' in data_quest:
                        results = personnel_information.get(personnel_information.ID_card == data_quest['ID_card'])
                        print("按身份证查询")
                    else:
                        res['code'] = 2004
                        res['msg'] = "查询字段不对"
                    if res['msg'] == "":
                        if results:
                            res['name'] = results.name
                            res['phone'] = results.phone
                            res['ID_card'] = results.ID_card
                            res['uint'] = results.uint
                            res['code'] = 1000
                            res['msg'] = "get success"
                        else:
                            res['code'] = 2005
                            res['msg'] = "get failed"

然后建立测试函数net_test.py:

# -*- coding: utf-8 -*-

import urllib3
import json

url = "http://192.168.3.192:9000/man"
http = urllib3.PoolManager()

class sampleNet:
    def post(self, dict_info):
        try:
            encoded_data = json.dumps(dict_info).encode("gbk")
            resp = http.request(
                "POST",
                url,
                body=encoded_data,
                headers={
                    'x-env-code': 'mafutian',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gbk'
                }
            )
            return resp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post ERR:" + str(e))

def test():
    net_post = sampleNet()
    data = {"command": "appendPersonnel", "name": "测试四", "phone": "13788547701", "ID_card": "450329199001011132",
            "uint": "测试单位"}
    try:
        resp = net_post.post(data)
        if resp.status == 200:
            data = json.loads(resp.data)
            print(data)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

def get():
    net_post = sampleNet()
    data = {"command": "getPersonnel", "phone": "13788547709"}
    try:
        resp = net_post.post(data)
        if resp.status == 200:
            data = json.loads(resp.data)
            print(data)
    except Exception as e:
        print(e)

if __name__ == "__main__":
    # test()
    get()

运行test()是插入函数:

然后运行获取数据:

 到此对被采样人的信息保存、获取都测试通过了,下一步还有采样机构等的信息,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明天测试串口屏展示采样人的信息保存、查询。

网友A:
这是准备做好了就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做好了就用了?

前面已经在用了的,这次更新了储存方式。前面的方案是用笔记本,数据库是EXCEL。这次改成mysql数据库,可以支持多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面已经在用了的,这次更新了储存方式。前面的方案是用笔记本,数据库是EXCEL。这次改成mysql数据库,可 ...

厉害 嘿嘿。有天做核酸,一直没出来结果,就去问检测机构,结果是把我身份证号录错了3位。后来再测核酸,我就得盯着那个识别结果一个一个数字对,那人告诉我说姓名和身份证号不一致会提示,这个逻辑是对的,就是不知道之前那个错的怎么录入到系统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 嘿嘿。有天做核酸,一直没出来结果,就去问检测机构,结果是把我身份证号录错了3位。后来再测核酸, ...

我以前接到好多投诉说查不到结果,就是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录错了,就查不到结果。这个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做好了就用了?

主要是做这个开发板的测评工作,又新复习了tornado、mysql、迪文屏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做这个开发板的测评工作,又新复习了tornado、mysql、迪文屏的知识。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嘿嘿。有天做核酸,一直没出来结果,就去问检测机构,结果是把我身份证号录错了3位。后来再测核酸, ...

后面还有人脸识别、语音录入,只不过那边评测开发板是隔壁做的测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接到好多投诉说查不到结果,就是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录错了,就查不到结果。这个可以解决一部分问 ...

对 按理说采集完一遍,基本就应该有个标准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 按理说采集完一遍,基本就应该有个标准在了。

现在做核酸的周边软件很多,但是还是手工录入原始数据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做核酸的周边软件很多,但是还是手工录入原始数据为多。

哦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