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一个输出频率在1k到3.2MHz的RC振荡电路

楼主:
怎么设计一个输出频率在1k到3.2MHz的RC振荡电路

网友:
『怎么设计一个输出频率在1k到3.2MHz的RC振荡电路』

只给出频率范围,其它要求一概没有,说什么 “设计”?

至少,输出正弦波还是矩形波?如果是正弦波,允许多大高次谐波?输出幅度?幅度是否可调?多大输出功率?负载性质?频率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