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RISC-V Linux板 昉·星光VisionFive试用报告】完成被采样人数据保存读取

楼主:
今天完成采样用户录入、以及以身份证号码查询:

main主程序更新如下:

  • # -*- coding: gbk -*-
  • #!/usr/bin/python
  • import time
  • import serial # 导入模块
  • import threading
  • import urllib3
  • import json
  • import time
  • url = "http://192.168.3.192:9000/man"
  • http = urllib3.PoolManager()
  • STRGLO = "" # 读取的数据
  • cmd_read_phone = bytes([0x5a, 0xa5, 0x04, 0x83, 0x10, 0x60, 0x13])
  • cmd_read_ID_number = bytes([0x5a, 0xa5, 0x04, 0x83, 0x10, 0x20, 0x18])
  • cmd_write_to_enter_page = bytes([0x5a, 0xa5, 0x07, 0x82, 0x00, 0x84, 0x5a, 0x01, 0x00, 0x10])
  • cmd_write_to_main_page = bytes([0x5a, 0xa5, 0x07, 0x82, 0x00, 0x84, 0x5a, 0x01, 0x00, 0x00])
  • cmd_write_to_waite_page = bytes([0x5a, 0xa5, 0x07, 0x82, 0x00, 0x84, 0x5a, 0x01, 0x00, 0x12])
  • cmd_write_to_noinfor_page = bytes([0x5a, 0xa5, 0x07, 0x82, 0x00, 0x84, 0x5a, 0x01, 0x00, 0x13])
  • cmd_write_to_ERROR_page = bytes([0x5a, 0xa5, 0x07, 0x82, 0x00, 0x84, 0x5a, 0x01, 0x00, 0x14])
  • send_list = [0x5a, 0xa5, 0x00, 0x00, 0x00, 0x00]
  • all_range = None
  • dict_in_data = {
  • 'tube_number': '',
  • 'name': '',
  • 'phone': '',
  • 'ID_card': '',
  • 'company': '',
  • 'test_date': ''
  • }
  • class sampleNet:
  • def post(self, dict_info):
  • try:
  • encoded_data = json.dumps(dict_info).encode("gbk")
  • resp = http.request(
  • "POST",
  • url,
  • body=encoded_data,
  • headers={
  • 'x-env-code': 'mafutian',
  • 'content-type': 'application/json;charset=gbk'
  • }
  • )
  • return resp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post ERR:" + str(e))
  • # 按手机号码查询
  • def phone_get(phone):
  • net_post = sampleNet()
  • data = {"command": "getPersonnel", "phone": phone}
  • try:
  • resp = net_post.post(data)
  • if resp.status == 200:
  • data = json.loads(resp.data)
  • print(data)
  • return data
  • else:
  • return None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e)
  • # 按身份证号码查询
  • def ID_get(phone):
  • net_post = sampleNet()
  • data = {"command": "getPersonnel", "ID_card": phone}
  • try:
  • resp = net_post.post(data)
  • if resp.status == 200:
  • data = json.loads(resp.data)
  • print(data)
  • return data
  • else:
  • return None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e)
  • # 保存数据
  • def save_data():
  • net_post = sampleNet()
  • data = {"command": "appendPersonnel",
  • "name": dict_in_data['name'],
  • "phone": dict_in_data['phone'],
  • "ID_card": dict_in_data['ID_card'],
  • "uint": dict_in_data['company']}
  • try:
  • resp = net_post.post(data)
  • if resp.status == 200:
  • data = json.loads(resp.data)
  • print(data)
  • return data
  • else:
  • return None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e)
  • # 姓名数据组装
  • def creat_gbk_list(mydata, my_commad, H_address, L_address):
  • # 发送的list
  • send_list = [0x5a, 0xa5, 0x00, 0x00, 0x00, 0x00]
  • send_len = 1 + 2 + 2 + len(mydata) * 2
  • send_list[2] = send_len
  • # 添加 命令
  • send_list[3] = my_commad
  • send_list[4] = H_address
  • send_list[5] = L_address
  • mysend_list = bytes(send_list) + mydata.encode("gbk") + b'\xFF\xFF'
  • print(mysend_list)
  • DWritePort(ser, mysend_list)
  • def ReadData(ser):
  • global all_range
  • while BOOL:
  • if ser.in_waiting:
  • try:
  • # STRGLO = ser.read(ser.in_waiting).decode("gbk")
  • STRGLO = ser.read(ser.in_waiting)
  • print("收到数据")
  • print("长度为:" + str(len(STRGLO)))
  • if STRGLO[0] == 0x5a and STRGLO[1] == 0xa5:
  • # 获取地址
  • addres = STRGLO[4] << 8 | STRGLO[5]
  • commd = STRGLO[3]
  • recv_len = STRGLO[2]
  • print("地址为:" + hex(addres) + " 长度为:" + str(recv_len) + " 命令为:" + hex(commd))
  • if recv_len == 0x06 and commd == 0x83:
  • if addres == 0x1080:
  • print("按手机号码查询")
  • # 读取手机号码数据
  • # 开始查找是否有手机号存在
  • try:
  • data = phone_get(dict_in_data['phone'] )
  • if data is not None:
  • if data['code'] == 1000:
  • # 获取身份证号码
  • creat_gbk_list(data['ID_card'], 0x82, 0x10, 0x20)
  • # 写职业
  • creat_gbk_list(data['uint'], 0x82, 0x11, 0x40)
  • # 写姓名
  • creat_gbk_list(data['name'], 0x82, 0x11, 0x60)
  • # 写职业
  • creat_gbk_list(data['uint'], 0x82, 0x11, 0x40)
  • # 写姓名
  • creat_gbk_list(data['name'], 0x82, 0x11, 0x60)
  • DWritePort(ser, cmd_write_to_enter_page)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出错啦:" + str(e))
  • elif addres == 0x1090:
  • print("按身份证查询")
  • try:
  • data = ID_get(dict_in_data['ID_card'])
  • if data is not None:
  • if data['code'] == 1000:
  • # 获取身份证号码
  • # 写性别
  • #creat_gbk_list(my_xb, 0x82, 0x11, 0x20)
  • creat_gbk_list(data['phone'], 0x82, 0x10, 0x60)
  • # 写职业
  • creat_gbk_list(data['uint'], 0x82, 0x11, 0x40)
  • # 写姓名
  • creat_gbk_list(data['name'], 0x82, 0x11, 0x60)
  • # 写职业
  • creat_gbk_list(data['uint'], 0x82, 0x11, 0x40)
  • # 页面转移到确认页面
  • # 写姓名
  • creat_gbk_list(data['name'], 0x82, 0x11, 0x60)
  • DWritePort(ser, cmd_write_to_enter_page)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出错啦:" + str(e))
  • elif addres == 0x1210:
  • print("保存数据")
  • if dict_in_data['name'] == "" or \
  • dict_in_data['company'] == "" or\
  • dict_in_data['phone'] == "" or\
  • dict_in_data['ID_card'] == "":
  • print("data ERROR")
  • print("数据中有空字段")
  • else:
  • data = save_data()
  • if data is not None:
  • if data['code'] == 1000:
  • DWritePort(ser, cmd_write_to_enter_page)
  • elif commd == 0x83 and recv_len == 18 and addres == 0x1060:
  • print("接收到手机号码")
  • print(STRGLO)
  • recv_phone_len = STRGLO[6]
  • if (recv_phone_len == 0x07):
  • str_ph = STRGLO[7:18]
  • dict_in_data['phone'] = str_ph.decode()
  • print(dict_in_data['phone'])
  • else:
  • print("接收到的电话号码长度不对 长度为:" + str((recv_phone_len - 8)))
  • # 查找手机号
  • elif commd == 0x83 and recv_len == 24 and addres == 0x1020:
  • print("接收到身份证号码")
  • recv_ID_len = STRGLO[6]
  • print(STRGLO)
  • print(recv_ID_len)
  • if (recv_ID_len == 10):
  • str_ID = STRGLO[7:25]
  • dict_in_data['ID_card'] = str_ID.decode()
  • else:
  • print("接收到的电话号码长度不对 长度为:" + str((recv_phone_len - 8)))
  • # 查找手机号码
  • elif commd == 0x83 and addres == 0x1160:
  • # 接收到姓名
  • recv_name_len = STRGLO[6] - 1
  • if 0 < recv_name_len < 5:
  • dict_in_data['name'] = (STRGLO[7:(7 + recv_name_len * 2)]).decode("gbk")
  • else:
  • print("姓名的长度不符合")
  • creat_gbk_list("姓名的长度不符合!", 0x82, 0x18, 0x00)
  • print(dict_in_data['name'])
  • elif commd == 0x83 and addres == 0x1140:
  • # 接收到姓名
  • recv_company_len = STRGLO[6] - 1
  • if 1 < recv_company_len < 6:
  • dict_in_data['company'] = (STRGLO[7:(7 + recv_company_len * 2)]).decode("gbk")
  • else:
  • creat_gbk_list("单位的长度不符合!", 0x82, 0x18, 0x00)
  • print("单位的长度不符合")
  • print(dict_in_data['company'])
  • else:
  • print("非法数据")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错误:" + str(e))
  • # 打开串口
  • # 端口,GNU / Linux上的/ dev / ttyUSB0 等 或 Windows上的 COM3 等
  • # 波特率,标准值之一:50,75,110,134,150,200,300,600,1200,18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
  • # 超时设置,None:永远等待操作,0为立即返回请求结果,其他值为等待超时时间(单位为秒)
  • def DOpenPort(portx, bps, timeout):
  • ret = False
  • try:
  • # 打开串口,并得到串口对象
  • ser = serial.Serial(portx, bps, timeout=timeout)
  • # 判断是否打开成功
  • if (ser.is_open):
  • ret = True
  • threading.Thread(target=ReadData, args=(ser,)).start()
  • except Exception as e:
  • print("---异常---:", e)
  • return ser, ret
  • # 关闭串口
  • def DColsePort(ser):
  • global BOOL
  • BOOL = False
  • ser.close()
  • # 写数据
  • def DWritePort(ser, text):
  • result = ser.write(text) # 写数据
  • return result
  • # 读数据
  • def DReadPort():
  • global STRGLO
  • str = STRGLO
  • STRGLO = "" # 清空当次读取
  • return str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ser, ret = DOpenPort("/dev/ttyUSB0", 115200, None)
  • if (ret == True): # 判断串口是否成功打开
  • print("打开串口成功1")
  • # count=DWritePort(ser,"我是东小东,哈哈")
  • # print("写入字节数:",count)
  • # DReadPort() #读串口数据
  • # DColsePort(ser) #关闭串口

用户录端项目基本完成,还剩下错误数据处理与展示。

网友A:
不知道国产芯片的性能和稳定性如何,希望版主提供最后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国产芯片的性能和稳定性如何,希望版主提供最后的测试结果

这个开发板还可以,很稳定,就有发热量有点大,得物理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