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恒流源发热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基于3810场效应管恒流板,输出一段时间后,总是发热严重,甚至3810和地端的电感都烧坏了,用示波器测试GS波形如图,不太好,而且周期不稳,有高手帮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非常感谢!

网友A:
图不全。负载没有表示出来,脉冲产生电路也没有表示出来。没法猜。

网友B:
传原始图,别用照片,看不清也不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不全。负载没有表示出来,脉冲产生电路也没有表示出来。没法猜。

不好意思,刚找到原图,麻烦高手帮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原始图,别用照片,看不清也不全。

刚找到图,不好意思,麻烦高手给看看,感谢

网友D:
后面的负载多大呢

L1 烧坏了?

网友:
问个题外话,IC3反馈回路在电感前面这个有啥特别的用意吗,一般不是都在后面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后面的负载多大呢 L1 烧坏了?

负载不大于2欧的,L1和3810有时候一起烧,有时候就3810烧毁,绝缘垫片都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找到原图,麻烦高手帮指点一下,感谢

没有查到XL1509(XLI509?)的datasheet,不知道其功能。

但无论该芯片是什么功能,整个电路绝对不是标题所说的 “场效应管恒流源”。因为IC2A是由L3右端经R8R12对输出电压取样。这是个恒压输出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刚找到原图,麻烦高手帮指点一下,感谢

首帖波形图说是GS之间电压,从图中看幅度是0~2.4V。2.4V有可能MOS管尚未充分导通。这可能是MOS管发热的原因之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帖波形图说是GS之间电压,从图中看幅度是0~2.4V。2.4V有可能MOS管尚未充分导通。这可能是MOS管发热的 ...

那需要将GS电压提高到4V以上是吧?这个是工厂一直做电解电极恒流源用的板图,一直用错了啊?!

网友D:
烧毁的MOS有多少块

检查焊接装配元件参数是否有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需要将GS电压提高到4V以上是吧?这个是工厂一直做电解电极恒流源用的板图,一直用错了啊?!

这个电路,明显是非常古老的电路,采用自激振荡方式。这样的自激电路,元件参数的影响非常大,而且稳定性相当差。建议推倒重新设计。

网友E:
希望把IC6的地浮起来,以便提供更高的驱动电压,保证T1完全导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明显是非常古老的电路,采用自激振荡方式。这样的自激电路,元件参数的影响非常大,而且稳定性 ...

匪夷所思的设计。这个不是自激,他是用内置功率管的buck芯片外推mos,蹩脚。自己电容取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匪夷所思的设计。这个不是自激,他是用内置功率管的buck芯片外推mos,蹩脚。自己电容取太大了

自己=自举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匪夷所思的设计。这个不是自激,他是用内置功率管的buck芯片外推mos,蹩脚。自己电容取太大了

『这个不是自激,他是用内置功率管的buck芯片外推mos』

图中哪个芯片是 “内置功率管道Buck芯片”?是标注IC1的XL1509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负载不大于2欧的,L1和3810有时候一起烧,有时候就3810烧毁,绝缘垫片都化了

负载这么小,那输出电流多大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负载不大于2欧的,L1和3810有时候一起烧,有时候就3810烧毁,绝缘垫片都化了

该设计图就是用来驱动这么小的负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明显是非常古老的电路,采用自激振荡方式。这样的自激电路,元件参数的影响非常大,而且稳定性 ...

哭了,已经卖了很多块,主要后期维修费劲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烧毁的MOS有多少块 检查焊接装配元件参数是否有误

有些上电几小时烧了,有些用了半年,上电几小时的是运行在5A输出电流下,用了半年的4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该设计图就是用来驱动这么小的负载吗?

嗯,是的,设计电解海水容器中的铜铝电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把IC6的地浮起来,以便提供更高的驱动电压,保证T1完全导通。

好的,那我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自激,他是用内置功率管的buck芯片外推mos』 图中哪个芯片是 “内置功率管道Buck芯片& ...

是的,IC1是buck芯片,out脚是功率管输出SW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上电几小时烧了,有些用了半年,上电几小时的是运行在5A输出电流下,用了半年的4A左右

这个装置的供电电源电压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能降低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哭了,已经卖了很多块,主要后期维修费劲了

外包重新设计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自激,他是用内置功率管的buck芯片外推mos』 图中哪个芯片是 “内置功率管道Buck芯片& ...

替楼主补个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的,IC1是buck芯片,out脚是功率管输出SW脚

确实匪夷所思。25V输入,用片LM2576就够了,设计得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替楼主补个图

谢谢,原理我也不太懂,我主要是整套设备用到这个板子,板子是以前找人给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匪夷所思。25V输入,用片LM2576就够了,设计得这么麻烦。

好的,看来这个设计没有啥修改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该设计图就是用来驱动这么小的负载吗?

嗯,是的,负载就是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替楼主补个图

谢谢,我试了12伏供电也能运行,发热还在老化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明显是非常古老的电路,采用自激振荡方式。这样的自激电路,元件参数的影响非常大,而且稳定性 ...

我同意这个说法,这个电容取大了,导致推动脉冲峰值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试了12伏供电也能运行,发热还在老化测试

也能运行的话考虑降低供电电源,我之前也做过恒流源,在满足输出需求的情况下降低供电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试了12伏供电也能运行,发热还在老化测试

电源换12V发热有减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源换12V发热有减少吗?

抱歉,今天一直忙着发货,没来得及试,明天加班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同意这个说法,这个电容取大了,导致推动脉冲峰值不够。

好的,我换个小一点的电容试一下,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我换个小一点的电容试一下,谢谢指点

楼主测试进展如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抱歉,今天一直忙着发货,没来得及试,明天加班试一下

减小供电电压发热问题有改善吗?减小到12V的话应该效果比较明显吧?如果能正常工作的话可以考虑再降低供电,前提是满足项目需求的情况下

网友:
看规格书 r5不应是一个10nf电容吗,要是电阻,自举电容上的电量应该就通过这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