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检查程序没有问题但是这个错误怎么改!!

楼主:
#include#include#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define uint unsigned int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x0xff};unsigned char dis_buf[4];uint int0_cnt=0;void update_disbuf();void delayms(unit j);void main(void){IE=0X81;IT0=1;P0=0xff;P1=0;dis_buf[0]=dis_code[0];dis_buf[1]=dis_code[0];dis_buf[2]=dis_code[0];dis_buf[3]=dis_code[0];while(1){P0=dis_buf[3];P1=0x01;delayms(5);P0=0xff;P0=dis_buf[2];P1=0x02;delayms(5);P0=0xff;P0=dis_buf[1];P1=0x04;delayms(5);P0=0xff;P0=dis_buf[0];P1=0x08;delayms(5);P0=0xff;}}void ex_inx()interrupt0{EX0=0;int_cnt++;if(int0_cnt>9999)int0_cnt=0;dis_buf[3]=dis_code[int0_cnt/1000];dis_buf[2]=dis_code[int0_cnt%1000/100];dis_buf[1]=dis_code[int0_cnt%100/10];dis_buf[0]=dis_code[int0_cnt%10];EX0 =1;void delayms(uint j){uchar i;for (;j>0;j--){i=250;while(--i);i=249;while(--i);}}

SJOF}MDOX26FP05MW2L$2H8(1).png (0 Bytes, 下载次数: 0)

网友:
显示说的是for(;j>0;j--)这个语句有问题

网友A:
void delayms(uint j);前面的uint拼写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ms(uint j);前面的uint拼写错误

嗯嗯那里改了但是还是这样

网友:
中断函数少了一个大括号 } 吧

我看你有不少需要优化的,包括编码格式,空格,路径最好不要有中文

还是要多学习例程

网友:
重新编程序呗……

网友:
你的代码多处错误

void update_disbuf();这个函数在哪里实例化了?虽然这行代码不会出错。

void delayms(unit j);中unit是什么东西?不应该是uint吗?

int_cnt++;中int_cnt在哪里声明了?不应该是int0_cnt吗?

另外作为初学者,最好养成良好习惯,给代码加注释。

写代码太不仔细了。以下是给你修改了的代码,逻辑是否正确没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de dis_code[1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
unsigned char dis_buf[4];
uint int0_cnt=0;

void update_disbuf();
void delayms(uint j);

void main(void){
    IE=0X81;
    IT0=1;
    P0=0xff;
    P1=0;
    dis_buf[0]=dis_code[0];
    dis_buf[1]=dis_code[0];
    dis_buf[2]=dis_code[0];
    dis_buf[3]=dis_code[0];
    while(1){
        P0=dis_buf[3];
        P1=0x01;
        delayms(5);
        P0=0xff;
        P0=dis_buf[2];
        P1=0x02;
        delayms(5);
        P0=0xff;
        P0=dis_buf[1];
        P1=0x04;
        delayms(5);
        P0=0xff;
        P0=dis_buf[0];
        P1=0x08;
        delayms(5);
        P0=0xff;
    }
}

void ex_inx() interrupt 0 {
    EX0=0;
    int0_cnt++;
    if(int0_cnt>9999)
        int0_cnt=0;
    dis_buf[3]=dis_code[int0_cnt/1000];
    dis_buf[2]=dis_code[int0_cnt%1000/100];
    dis_buf[1]=dis_code[int0_cnt%100/10];
    dis_buf[0]=dis_code[int0_cnt%10];
    EX0 =1;
}

void delayms(uint j){
    uchar i;
    for (;j>0;j--){
        i=250;
        while(--i);
        i=249;
        while(--i);
    }
}

网友:
C,C++都是区分大小写的,另外程序编码设置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