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IC617电路ade仿真时无法显示参数vdsat

楼主:
小弟在用cadence做电路ade仿真时选DC operating point时,电路中只显示了id,vds,vgs和gm这四个参数,无法显示mos管的vdsat参数,求大神指点如何设置显示vdsat这个参数?如下图

网友A:
vdsat是MOS管的漏源饱和电压,仿真不一定好看出来

仿真的时候让Vgs取小值试试看

要不就重新选其他MOS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sat是MOS管的漏源饱和电压,仿真不一定好看出来 仿真的时候让Vgs取小值试试看 要不就重新选其他MOS ...

感谢您的回复,①我需要显示这个参数主要是为了对比vds和vdsat来判断MOS管是否处于饱和,之前在别的地方用的时候有显示这个参数的,现在没有反而不习惯了;②饱和电流id的值受vgs的影响较大,所以我一般都是调整MOS管的宽W和长L来调mos管的vds使mos管饱和;③我工艺库中别的mos管也试了,仿真后也没有显示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