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瑞萨高性能 CPK-RA6M4] 6、软件模拟I2C驱动PCF8574评测

楼主:
一、硬件部分

1、pcf8574说明

手头有块pcf8574的IO扩展板,原来是用来驱动1602的,无奈发现1602坏了,点不亮了。就只能拿pcf8574测端口IO了。

某宝上采购的   原理图

 2、管脚资源及连线

本次评测中P613、P614用于串口msh调试,I2C用P412、P411进行模拟,连接pcf8574,外加VCC和GND

 万用表接着pcf8574扩展板的Vss和P1口上,直接连线

二、软件部分

1、新建项目

在RT-Thread Studio中新建基于开发板的工程,选择CPK-RA6M4,然后自动生成

2、FSP配置

瑞萨的smart configurator中,配置好在FSP中设置串口7

并在管脚pin中设置用到的模拟I2C管脚P411和P412

 更新项目

3、RT Thread Settungs中设置

在软件包中搜素pcf8574

 并添加,完成后退出,在settings的图形界面中,应该能看到软件包

 然后在软件模拟I2C中进行设置

 在硬件配置部分使能I2C1,并且配置好P411、和P412管脚

Ctrl-S后,更新项目配置

  4、代码说明

在pcf8574的配置中勾选示例程序,就可以运行了,因此代码部分基本没做修改,改动的地方只有延时,改长了一些,以及端口改成了P1

#define TEST_IO    1 //(0-7)
#define I2C_BUS    "i2c1"

int pcf8574_sample(void)
{
    rt_uint8_t value;
    pcf8574_device_t dev = RT_NULL;

    dev = pcf8574_init(I2C_BUS, RT_NULL);

    if (dev == RT_NULL)
        return -1;

    pcf8574_pin_write(dev, TEST_IO, 0);

    value = pcf8574_pin_read(dev, TEST_IO);
    rt_kprintf("The value of pcf8574.P%d is %d\n", TEST_IO, value);

    rt_thread_mdelay(3000);

    pcf8574_pin_write(dev, TEST_IO, 1);

    value = pcf8574_pin_read(dev, TEST_IO);
    rt_kprintf("The value of pcf8574.P%d is %d\n", TEST_IO, value);

    pcf8574_deinit(dev);

    return 0;
}
#ifdef FINSH_USING_MSH
MSH_CMD_EXPORT(pcf8574_sample, a pcf8574 sample);
#endif

5、演示视频

pcf8574

拍摄过程中转了方向,看起来可能有点不习惯哈

三、心得体会

整个项目评测中,基本上没修改代码,就完成了评测,这是一直希望能够试用RT Thread开发的主要原因,确实非常方便和快捷。

遗憾的自己的LCD1602模块点不亮了,同样遗憾的是在RTT的软件包中,没有找到1602的驱动。

网友:
看来瑞萨的 CPK-RA6M4还行

配置的例程序比较规范

网友:
可以试试全程都把手机横着拍

网友A:
这么强大的片子,为啥要模拟 i2c 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强大的片子,为啥要模拟 i2c 呢

目前RT Thread还不支持硬件IIC,只支持软件的I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