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C8T6怎么进入timer5中断

楼主:
我在程序中使用下面的代码,怎么也进入不了TIME5的中断,但是将TIME5改成TIME2和TIME3都可以进入,是不是GD32F103C8T6没有TIMER5定时器呀,但是手册上也没有说明没有该定时器。

void timer5_init(uint16_t arr,uint16_t psc)
{
    timer_parameter_struct timer_initpar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TIMER5);		/* 使能TIMER5时钟 */

    /* TIMER5 初始化配置 */
	  timer_deinit(TIMER5);
    timer_initpara.prescaler         = psc;						/* 时钟预分频系数 */
    timer_initpara.period            = arr;						/* 自动重装载值 */
    timer_init(TIMER5,&timer_initpara);

	  timer_enable(TIMER5);

	  nvic_irq_enable(TIMER5_IRQn, 3, 3);				/* TIMER5中断设置,抢占优先级3,子优先级3 */
	  timer_interrupt_enable(TIMER5,TIMER_INT_UP);	/* 使能更新中断 */
}

//MAIN
timer5_init(5000,12000);	/* 定时500ms*/

void TIMER5_IRQHandler(void)
{
  timer_flag_clear(TIMER5,TIMER_FLAG_UP);		/* 定时器更新中断的标识位需要手动清除 */

}

网友A:
GD32F103C8T6只有timer0、timer1、timer2、timer3四个定时器,根本没有4和5定时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D32F103C8T6只有timer0、timer1、timer2、timer3四个定时器,根本没有4和5定时器

可以可以,直接砍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可以,直接砍断。

没弄明白兄弟什么意思。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看选型手册

 这个型号就有4+1个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弄明白兄弟什么意思。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我看选型手册  这个型号就有4+1个定时器

应该是没有的。你的C8没有。pin脚多的有。

网友:
C8没有的,看一下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