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大神们这是什么请况

网友:
应该文件名的问题吧

用keil编程时,程序名是可以用汉字,但在编译时可能会出错,特别是文件夹也用汉字时编译就出错。

尽量不用汉字命文件名

网友:
dis_buf与dis_code在哪里有定义吗?

网友:
dis_buf 不是左值

const 或code修饰了dis_buf ?

    如果是,去掉试试。

网友:
信息太少了,看不出来

网友:
感觉dis_buf是被定义成了禁止赋值的数组变量。所以后面进行赋值的时候会出错。你是不是使用了code这个关键字,比如unsigned char code dis_buf[4];,把code关键字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