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没有DAC外设,可以用PWM模拟出DAC口吗?

楼主:
芯片没有DAC外设,可以用PWM模拟出DAC口吗?

网友A:
看频率,简单的话外面接RC

网友:
同样道理,用PWM时仍然要花时间和资源对音频信号调制,接收端也要对PWM解调.

网友B:
可以,一直都在使用该方法

网友C:
如果RC响应时间不是问题,可用 PWM+RC取代 DAC.

网友D:
再搭个外围RC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就是输出精度比PWM精度低一个到两个等级。

PWM能轻松到12位分辨率,但当作DAC只能做到相当于10位以下DAC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RC响应时间不是问题,可用 PWM+RC取代 DAC.

脉宽50-500uS    频率2-100HZ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再搭个外围RC电路就可以了。

RC芯片内部有啊   就是MC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RC响应时间不是问题,可用 PWM+RC取代 DAC.

有参考例程不  发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直都在使用该方法

搞个例程我看下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频率,简单的话外面接RC

低频啊   不能用芯片内部时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RC芯片内部有啊   就是MCU

不是RC时钟,是RC滤波电路。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3083142

网友:
用PWM时仍然要花时间和资源对音频信号调制,接收端也要对PWM解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RC时钟,是RC滤波电路。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3083142

一次滤波还是二次

网友F:
看要求,要求低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要求,要求低叶可以。

什么样才是要求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