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Q】Microchip 直播|符合无线充电联盟(WPC)的无线充电身份验证

楼主:
直播主题Microchip 直播|符合无线充电联盟(WPC)的无线充电身份验证

内容简介WPC在最新的WPC Qi 1.3规范中,强制规定要加入全新的符合规范的安全身份验证功能。在本次研讨会中,我们的专家将讲解规范在安全方面的要求,并将引导您完成WPC身份验证过程。还将论述为了实现安全身份验证并成功通过WPC的认证,您的安全元件供应商应具备哪些条件。

直播讲师原继东(Sean Yuan)|Microchip 主任应用工程师

FAQ详情:

1、为什么不涉足共享无线充电行业呢?
A:MICROCHIP的方案是针对无线充电器这个产品的,包括消费类和车载无线充电器。
2、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支持现在市面上所有手机吗?
A:MICROCHIP的方案是支持Q1.3,只要手机也符合Qi1.3规范,就可以支持该手机
3、MICROCHIP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目前主要的适用场景?如何进行身份安全认证?
A:MICROCHIP的无线充电方案主要是针对消费类和车载无线充电器。手机会对无线充电器的证书进行认证,来完成身份认证。
4、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有没有在共享无线充电应用的案例?
A:MICROCHIP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主要针对于消费类无线充电器和车载式无线充电器。
5、还有其它有商的满足QI 1.3安全方案芯片吗?
A:MICROCHIP是WPC Qi1.3认证过的安全器件厂商中的一家
6、有什么特点和优势?
A:MICROCHIP是WPC认证合作的2家安全器件厂商中的一家。
7、有能被破解的幺
A:Microchip提供的安全认证芯片,极大的降低了被破解的可能性。目前还没听到有被破解的案例
8、密锁会不会补公司的技术从公司带出去?如何防范?
A:Microchip提供的密钥纷发方案,可以有效的防止人为接触密钥。也就不存在有人可以从公司带出去。
9、无线充电是否已实用于EV ?
A:MICROCHIP有车载的无线充电方案
10、通过了车规级认证吗
A:Microchip有过了车规的认证芯片。型号为TA100
11、无线充电为什么要做认证呢
A:Qi 1.3规范增加了身份验证,保证无线充电设备都是正品,从而来确保充电安全。
12、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能识别除金属以外的那些物体?
A:Qi1.3规范,主要功能式手机对充电器进行身份认证。手机和充电器之间是有数据通信和证书传递认证过程的。
13、需要通过那些安全认证?
A:Qi1.3规范定义了安全认证的要求
14、Qi和WPC有什么联系吗?
A:Qi是WPC提出的一些规范标准,Qi1.3引入了安全身份认证的概念。
15、收发密锁协议不一样QI1.3都能识别吗?
A:Qi无线充电标准由无线充电联盟(Wireless Power Consortium,简称WPC)发起制定,是目前世界广泛认可的无线充电标准。按这个理解,只要你的收发协议符合Qi 1.3的协议,那都是都能识别的。
16、Qi是什么含义?
A:Qi无线充电是指应用Qi无线充电标准以电磁感应方式为手机、照相机等手持低功率设备进行无线充电的技术。Qi无线充电标准由无线充电联盟(Wireless Power Consortium,简称WPC)发起制定,是目前世界广泛认可的无线充电标准。
17、UDFN封装对贴片工艺有什么特殊要求?
A:UDFN的封装现在绝大多数的贴片产线一个都可以支持,现在不是特别高的工艺
18、穿戴式需要体积小有建议哪一个?
A:UDFN封装,只有2X3mm大小。
19、安全算法支持国密幺?
A:WPC的Q1.3采用ECC算法。microchip目前还没有发布支持国密算法的安全芯片。
20、能否通过这个认证实现不同设备的充电电流控制。
A:WPC的Qi1.3是针对15W充电功率的标准。在充电时,通过了Qi1.3身份认证后,就会采用最大功率15W对手机进行充电,否则采用低功率进行充电。本课程只介绍身份验证这部分功能,其他功能控制,请参考Qi 1.3规范要求。
21、无线充电速率多少
A:WPC的无线充电提供BPP的5W和EPP的5W和15W等几种充电功率的选择,充电速率取决于受电设备的电池容量和充电设备提供的功率
22、有相关的电磁兼容的标准吗?
A:WPC对于这个是有要求,但标准是需要会员才能获得
23、无线充电身份验证如何实现
A:WPC发布的Qi1.3标准,由被充电手机对充电器进行身份认证。充电器的安全元件中存储有可有手机进行认证的身份证书。
24、WPC和此前充电协议有什么本质区别
A:WPC发布的全球主要的无线充电协议Qi规范,具有最大的出货量和兼容性保证
25、WPC适用于哪些应用领域?
A:WPC关注于无线充电,包括手机,耳机及各种功率的无线充电。
26、异物识别包括了那些异物?
A:WPC规定的只要是金属或者含金属成分的异物
27、WPC安全认证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安全认证?
A:WPC是负责制订无线充电协议和规范的组织,主要是发布无线充电的规格和要求,以及对产品进行测试认证,以满足兼容性和安全性的要求等
28、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包括哪些组成部分?
A:安全芯片,安全预置服务,以及多种安全解决方案,比如本次所说的Qi
29、如何才能够有效保护产品免遭密钥被盗或克隆?
A:安全芯片本身是符合安全规范的,如JIL HIGH,符合这些规范的安全芯片可以保护密钥被泄露。
30、型号有哪些?
A:安全芯片的型号为ATECC608A,TA100,分别适用于消费类充电器和车载无线充电器。
31、是不是能够提供定制化服务?
A:按Qi 1.3的要求,身份验证的流程是规定好的,并不需要定制服务。
32、无线充电的传输距离能达到多大?
A:本次研讨会介绍的无线充电的传输距离比较近,5CM以内
33、对防止客户抄袭或者克隆自己的产品很头疼,希望找到一个好的办法
A:本课程介绍的方案,可以有效的防止你说的这种情况。还可以对安全芯片 增加软件防克隆的保护功能
34、Microchip是否有适用于汽车行业使用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
A:本研讨会介绍的采用TA100的方案就是适用于汽车行业的无线充电方案。
35、充电频率是标准吗
A:标准的13.5M
36、无线充电身份验证可以确定充电功率吗?
A:并没有确定充电功率,但能确定充电器能不能安全提供WPC要求的15W充电功率
37、证书秘钥有专用工具提供吗?
A:不需要,我们有提供Cryptoauthlib代码库。可以移植到主控中
38、安全硬件解决方案是不是无需额外投资建设安全生产环境?
A:不需要,芯片会在我们的安全工厂完成所有的烧录,并且芯片会加锁的
39、加密算法用哪种呢
A:采用非对称式加密算法ECC256
40、充电效率有多高?车载的无线充电距离多少?
A:充电距离与线圈设计有关,一般在10mm以上
41、车载的无线充电距离多少?
A:出于安全和效率考虑,这个距离都很短,cm
42、请问Microchip无线充电的距离有多少?距离范围是多少?是否可借助于无线身份认证的通信链路同事实现无线通信功能?
A:出于安全和效率考虑,这个距离都很短,基本上是cm级别
43、microchip除了安全认证方案外,还可以提供哪些无线充电相关器件?
A:除了安全认证芯片,我们还有基于dsPIC MCU的整套无线充电解决方案。
44、不允许“借光”或者所谓“蹭网”的话,发射端怎么发现有“蹭网”者存在的?发射端只要有电磁能量输出给有验证的线圈,旁边没身份的线圈不就还是能感应出能量吗?
A:但不能获取15W的充电功率
45、主要就是为了保证安全吧,强调了安全系数
A:对,主要是让手机处于安全充电的过程中。
46、如果只是个人家庭使用,我无线充电根本不需要身份验证
A:对于个人家庭用户,也需要考虑充电器器的安全规范性。如果使用不合格的充电器,可能会对手机产生损坏。
47、透过WPC安全认证 若忘记安全码有机会救回吗
A:关于安全的数字证书是内置在安全芯片里的,用户在使用时安全不需要做任何额外的操作,就可以自动完全证书的验证,验证完成就会启用15W的无线充电功能
48、充电效率有多高?
A:后续询问我们的电源工程师后回复给您
49、无线充电支持哪些协议
A:今天介绍的是Qi1.3标准,在Qi1.3之前有Qi1.2。这些标准是由WPC提出的。
50、目前无线充电的效率可以达到什么水平?
A:具体的充电效率后续可以联系我们电源的工程师了解
51、Microchip提供的身份验证方案如何收费?
A:具体请联系当地Microchip销售及相关代理商进行咨询
52、请问无线充电的距离是多少,功率是多少?
A:距离只有几公分,功率是15W
53、通过了26262的ASL多少等级吗
A:ASLB和ASL
54、wpc的官网是哪个?
A:https://www.wirelesspowerconsortium.com/
55、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解决那些安全问题?
A:MICROCHIP安全解决方案可以实现防克隆,身份认证,安全启动,安全引导和加密通信等功能。
56、加密算法有哪些
A:MICROCHIP的安全器件可以支持AES,SHA,ECC,RSA等加密算法。
57、听说在深圳华强北有人破译认证验证,是真的吗?
A:MICROCHIP的安全芯片符合JIL HIGH安全规范。
58、可用于车载吗?
A:可以
59、新版的无线充电器能否给老版本设备充电?
A:可以,新的充电器可以给老的设备和新的设备进行充电。但老充电器只能对老的设备进行充电。
60、身份鉴权支持定制和二次开发吗?
A:可以按要求定制和二次开发
61、TA100 同时也可以为客户定制证书吗?
A:可以的
62、多线圈同时验证是否可行呢?
A:可以支持
63、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系列在无线充电身份验证的优势有哪些?
A:满足WPC安全要求的安全存储子系统和安全预置环境,业内领先的服务和完整的解决方案
64、安全保障取决于哪些主要因素?
A:密钥的保护,算法的复杂度,及在生产过程的保密等因素
65、安全密锁是集成在芯片里面?
A:密钥是在认证芯片里产生,并且不可以被读出,你可以理解为一直锁在芯片里。
66、有开源吗?
A:目前,这部分的代码需要签NDA后方可提供。
67、Microchip提供的身份验证方案有双向验证码?
A:目前Microchip提供的方案是指用来验证无线充电器的是否附合Qi 1.3规范,所以理论上是单向的。
68、无线充电的效率是好多?发热严重幺?
A:目前Qi1.3最大充电功率是15W
69、Microchip是否有支持国密算法的安全芯片?
A:目前还没有
70、车载的无线充电目前最大功率能达多高水平?
A:目前是15W,未来会实现更高功率
71、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支持那些无线充电协议?
A:目前是WPC Qi1.3的规范
72、无线充电验证的适用范围和便捷性?
A:目前主要针对的是Qi
73、支持那些手机的充电身份认证?是不是所有手机都支持?
A:能支持Qi 1.3的手机就可以支持。目前并不是所有的手机都支持
74、有哪些汽车主机厂量产应用了吗
A:请联系当地Microchip的销售进行了解。
75、有哪些大公司在使用此项技术?
A:请联系当地Microchip销售进行咨询
76、此方案 有支援哪些的手机充电 ? Apple? 小米快充?
A:任何品牌需要生产符合Qi 1.3标准的无线充电方案,就可以使用本方案。
77、用外来磁场,是否对安全验证产生影响?
A:如果对无线通信产生了干扰,可能会影响到身份认证的实现。
78、供货周期需要多久
A:MICROCHIP的安全芯片和MICROCHIP的其他产品的供货状况相同,具体周期请咨询MICROCHIP当地销售办事处人员。
79、供货正常吗?
A:MICROCHIP的安全芯片和MICROCHIP的其他产品的供货状况相同。
80、是否兼容所有的QI1.3以下的所有手机?
A:如果手机端不支持Qi1。3, 就只能是10W及以下充电功率
81、也就是说只要通过WPC Qi认证,就可放心的把设备放在上面无线充电?
A:如果手机和无线充电器都满足Qi1.3的规范,那么充电过程就是安全的。
82、如果不能进行身份鉴权是不是完全不能进行无线充电?
A:如果未能完成身份鉴权和身份认证,将只会采用最低功率对手机进行充电。
83、无线充电如何与身份识别相结合?如何保证安全性?
A:身份认证是无线充电的前提,只有通过了身份认证,才进行下一步的全功率无线充电。
84、请问老师,这种身份验证是否可以 用在物联网终端节点的安全验证上,如何操作?谢谢
A:身份验证也可以用在物联网IOT的产品上,操作流程跟本次介绍十分类似。主要是用私钥签名,再用公钥来验证的过程。
85、无线充电身份验证的主要目的是?目前应用场景有哪些?
A:使受电设备能识别出能提供安全充电服务的无线充电器
86、是不是说,如果要在产品中使用608这种芯片的话,是必须要通过WPC认证才行吗?
A:使用ECC608,是可以实现WPC Qi1.3规范的安全要求。
87、这个安全验证,需要额外的授权费用吗?
A:使用Qi1.3,要先加入WPC联盟,会有一定的费用。
88、在安全生产环境中是不是将WPC授权的证书和密钥注入安全芯片?
A:是的,MICROCHIP会将每个客户自己的证书和密钥信息烧录到安全芯片后再交付给客户。每个客户都会由自己独有的证书和密钥。
89、Qi1.3对15W以下的无线充电都支持吗?
A:是的,可以支持BPP 5W,/10W, EPP 15W
90、请问:双向验证比单向验证困难吗?谢谢
A:是的,目前只需要单向身份认证。双向验证需要双方都有完整的数字证书链才行
91、支持X.509WPC证书格式吗?
A:是的,我们的TA100,ECC608可以支持X.509证书格式
92、有没有可能做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方案?
A:是给电动汽车进行充电吗?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实用性就不好说了,充电功率比有线的低很多,毕竟汽车是大功率设备
93、无线充电身份验证如何保证安全性
A:通过非对称式的数字证书链来对无线充电发射器进行认证管理授权来保住安全
94、无线充电身份验证功能是通过软件算法实现还是专用硬件芯片实现的?
A:通过专用安全芯片,可以显著缩短加密认证的时间,
95、该方案的维护难度和成本如何?
A:维护或者开发难度在研讨会中已经提及,成本可以联系我们的销售人员
96、或是能通过能量预期不符把对有身份的线圈传输供电也统统停掉?
A:未通过身份认证的充电器,是不可以以最大功率对手机进行充电的。
97、对能量侧信道分析攻击,需要做什么防御手段?
A:我们的安全芯片是通过硬件主动屏蔽层来防止旁路攻击的
98、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是发射与接收一体的吗?
A:我们的安全芯片是用在无线发射器中的,接收器中可以不加,只需要验证发射器的证书就行了
99、有适合小功率无线充电方案吗
A:我们也有5W/10W的无线充电方案,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的销售了解详情
100、我需要RX 是哪一个型号?
A:我们也有RX,但RX一般指的是受电端,您可以联系我们公司的销售
101、安全芯片是单独的还是与无线充芯片一体的?
A:我们有分立的安全芯片可以用于任意充电主控 ,后面也有内置了安全芯片的无线充电主控芯片
102、可提供哪些系统集成支持?
A:我们有提供Cryptoauthlib代码库。可以移植到主控中
103、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的躯体验证需要二次开发吗?你们能提供哪些技术支持?
A:我们有提供Cryptoauthlib代码库。可以移植到主控中,里面有API以及使用指南
104、可否提供算法相关的支持呢?
A:我们有提供Cryptoauthlib代码库。可以移植到主控中,里面有API以及使用指南
105、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有哪些优势特点?
A:我们有业内领先的安全产品,也有业内领先的安全产品服务
106、无线充电验证的适用范围和便捷性,优势?
A:无线充电的功率越来越高,充电设备的制造商很多,需要满足对充电的安全进行管控,保证使用安全。只在发射端需要支持Qi1.3规范,就必须加验证。只要手机支持Qi1.3协议就可以直接使用Qi1.3的发射器来充电
107、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目前有哪些实际应用案例?
A:无线充电的身份验证只是目前众多应用案例的一种,Microchip的身份验证可以用于任何IOT
108、五线充电线圈最小几何尺寸是怎样的
A:无线充电线圈都是WPC认证的,可以直接查询WPC的线圈规格
109、Microchip 安全解决方案对玻璃穿透能力如何?能穿透多厚的玻璃?
A:无线的东西,玻璃对它没有影响
110、IC 型号,如何跟代理商说?
A:消费类充电器使用ATECC608A,车载充电器采用TA100。
111、在同一个验证协议充电范围内有两个接收线圈的话,一个接收有验证协议,另一个是没身份验证协议的单线圈是不也能“借光”接受充电?
A:新的要求是不会允许这种借光的
112、中国国内对无线充电身份验证方面有什么要求? 国际上有什么通用的标准的要求(无线充电产品出口的时候)
A:需要满足Qi1.3的认证
113、在哪里可以获得相应资料?
A:研讨会资料会在EEWORLD上发布,MICROCHIP无线充电方案请咨询联系MICROCHIP当地办事处销售和技术支持人员。
114、是否支持多线圈同时验证?
A:验证由主机(手机)发起,再由充电器应答。充电器若支持多手机充电,那么也就可以进行同时验证。
115、安全身份验证包括哪些验证方式
A:一般分为对称式身份认证和非对称式身份认证。对称式身份认证采用对称式密钥方式,认证方和被认证方存有相同的密钥。非对称式身份认证采用非对称式加密算法,如ECC256,进行非对称式签名和验证,来实现身份认证。
116、安全身份验证,主要有哪些验证方式?
A:一般分为对称式身份认证和非对称式身份认证。对称式式身份认证,双方存有相同的密钥,采用SHA算法进行身份认证。非对称式身份认证,采用ECC/RSA等非对称式加密算法,采用非对称式签名和验证算法进行身份认证。
117、Microchip无线充电的距离有多少?距离范围是多少?是否可借助于无线身份认证的通信链路实现无线通信功能?有没有相关的套件呢?
A:一般考虑到安全性和传输效率,距离都不远,WPC对于这个要求都是CM级,身份验证的通讯链路本身就是无线通讯链路,可以实现简单的无线通信,如果需要套件可以在这里购买:To purchase the MPA13 board, you can follow the steps below: 1. Write email to to Andrew Zup Zup (Avid Technologies) andrew.zup@avnet.com 2. Indicate in email that you want to purchase the Microchip-Avnet MPA13 Qi Transmitter.
118、车载无线充电设备可作为mobile设备申请FCC认证吗?
A:应该不行吧,发射器和手机是不同的认证要求
119、安全芯片能通过单片机模拟出来吗?
A:应该是无法的,安全芯片除了支持加密算法外,还有密钥秘密存储和保护等功能
120、Qi1.3是与你们的无线充电芯片一体的吗?
A:用于存储证书的加密芯片是单独的。
121、锡铂纸能不能识别出来?
A:有FOD功能,即异物检测
122、求300W方案
A: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的销售了解详情
123、模拟E MARK功能介绍下
A:与本次研讨会题目无关,后续可以在我们的安全论坛联系回复
124、WPC有哪些许可频段?
A:在110-205KHZ的低频频段
125、Microchip无线充电距离范围是多少?
A:这个距离很短,CM
126、汽车无线充电我们公司设想了很多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方案,这个前景是很大的呀。
A:这个确实是比较热门的行业
127、消费类1.2.4 认证即将截至,但是看上去目前Q1.3 用的客户也不多呀
A:正在设计的Qi 1.3的方案目前很多,相信很快就会在市面上看到大量的产品了。
128、Microchip无线充电的距离有多少?距离范围是多少?是否可借助于无线身份认证的通信链路实现无线通信功能?
A:证书的交互都是通过无线充电线圈上面的调制信号来交互的
129、无线充电是如何交互的?
A:证书的交互都是通过无线充电线圈上面的调制信号来交互的
130、支持ECC256和SHA-2加密技术幺?
A:支持ECC256和SHA256
131、哪些产品需要做WPC安全认证?
A:只要是需要支持Qi1.3的无线发射器需要安全认证
132、因为什么原因强制规定加入安全身份验证?
A:主要是无线充电的功率越来越高,充电设备的制造商很多,需要满足对充电的安全进行管控,保证使用安全
133、Qi1.3标准与之前Qi1.2.4标准有哪些不同?
A:主要是增加了EPP 15W的支持,同时要求发射端必须加安全芯片来实现身份验证
134、Qi1.3比QI1。2增加那些功能?
A:主要是增加了身份认证这个安全规范
135、Microchip的加密产品有哪些封装形式?
A:主要有SOIC,UDFN,
136、无线充电身份验证的安全意义有哪些?
A:最核心的意义在于受电设备能够知道充电器到底有没有通过WPC的所有认证,能不能安全可靠的从充电器获取足够的电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