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位置

楼主:
通常开关电源中共模电感位置在下图那个位置上。

现在从一个变压器的一个独立绕组取电,整流后的直流后面进行DCDC降压转换,想按上面的位置放置共模电感。

原因在于整流桥后面接大电解后,流过整流桥的电流峰值很高但很窄,怕共模电感的线细抗不住,是不是杞人忧天?共模电感在电路 中没有详细算过。共模电感 的参数最大AC电流也没理解。

看到的电源原理图为什么基本都是下图的位置?

网友A:
『看到的电源原理图为什么基本都是下图的位置?』

为了最大限度地抑制共模干扰。

上面的图,共模干扰可以达到整流桥、滤波电容等体积较大的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的电源原理图为什么基本都是下图的位置?』 为了最大限度地抑制共模干扰。 上面的图,共模干扰 ...

在 整流桥前 面的化,共模电感中的电流也是脉冲型的,很大,该怎么确定共模电感额定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 整流桥前 面的化,共模电感中的电流也是脉冲型的,很大,该怎么确定共模电感额定电流?

你的输出电压24V,滤波电容1000uF,电流能有多大?大不到哪里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 整流桥前 面的化,共模电感中的电流也是脉冲型的,很大,该怎么确定共模电感额定电流?

『该怎么确定共模电感额定电流?』

该处电流有效值难以测量,计算也稍麻烦。一般是根据直流电流数值,乘以2倍,这样来估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怎么确定共模电感额定电流?』 该处电流有效值难以测量,计算也稍麻烦。一般是根据直流电流数值, ...

是,这个电流有效值确实难测。根据直流电流数值乘以2倍估计可以试试。

本来不想要这个东西的,后面接的buck型DCDC,一样的电路参数及布局的条件下,有些板子主芯片TPS5430挂掉了,前面有共模电感的好像没坏过,就想着加。只不过以前的都是DC24V进的,这个是整流的,有点区别,我还是想加在电容后面。

网友C:
肯定后面一个是正确的!加在一堆电容中作用就没了。

但我不认为TVS加在这个位置是合理的,因该加在桥前。

至少TVS不接在有大电容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后面一个是正确的!加在一堆电容中作用就没了。 但我不认为TVS加在这个位置是合理的,因该加在桥前 ...

这个可能是这个误导的:

这个整流电路的负载端。

原先是DC24V供电的,所以采用上面的电路,已经用了200-300块,按上面的电路有3块烧掉TPS5430的。

这个TVS管用来防止VIN+24V用继电器供电时触点接触时振动会产生电压尖峰放置的 ,结果似乎没什么用,反倒是大约有1/3的板件是在TVS后,D1前放置共模电感的没坏过。

所以这次想加,放置位置 如贴所示,不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