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带液晶驱动功能,外接电阻驱动液晶屏,请教一下,外接电阻和电容对显示的影响

楼主:
邀请:@maychang   @wsmysyn   @vincentc543   @RichSJ   参与回复

单片机自带液晶驱动功能,外接电阻驱动液晶屏,请教一下,外接电阻和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它们是怎样与单片机内部的液晶屏驱相配合来完成显示的?如下图所示 电阻R3-R6 电容 C6-C8的数值是怎么影响 液晶屏的显示效果的?

网友:
外接电阻是为设置偏置电压,液晶显示要求不能有直流分压在液晶显示上, 1999 年有了一个专利

US6118423A - Method and circuit for controlling contrast in liquid crystal displays using dynamic LCD biasing - Google Patents, 可以用多个电阻达到省去多接头的方法, 专利中并没有电容, 我个人理解电容为恒定偏压用,电容根据帧速, 占空比 等因素有关,应尽量小 以免偏压产生直流分量。

如想作好一些, 请挖深一点, 有几篇文章可供参考:

液晶屏的偏压比怎么选? (sohu.com)

段式液晶驱动中的Bias & Duty – TaterLi 个人博客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外部偏压电阻,具体的还得看规格书,我们一般使用内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外部偏压电阻,具体的还得看规格书,我们一般使用内部的

非常感谢。请问电阻用于偏压,那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外部偏压电阻,具体的还得看规格书,我们一般使用内部的

请问有没有详细的控制段码液晶屏显示的电路图和其他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有没有详细的控制段码液晶屏显示的电路图和其他的资料。

看你所用的MCU的规格书啊,如果想学习软件的话,看对应的DEMO程序,现在厂家一般都提供基础外设驱动的

网友:
外接电阻应该是为设置偏置电压用的,具体得参考驱动IC的使用手册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