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采样的几种方式

楼主:
电流采样的几种方式

1.直接用采样电阻,ADC测量电阻上面的压降,不经过运放等处理电路
2.用采样电阻,ADC测量电阻上面的压降,经过运放等处理电路,比如差分放大、跟随器等
3.电表、智能断路器等电力设备里面用的互感器,互感器采集到交流电压然后经过运放精密整流(整形变换)送给MCU的ADC口采样
4.用霍尔传感器,这个方式没用过,也是需要线圈互感器吗?知道的朋友请分享下相关的电路
5.可能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只是还没有批量应用?

用霍尔传感器,这个方式没用过,也是需要线圈互感器吗?知道的朋友请分享下相关的电路

网友:
我一直想学习一下采样电阻的采样电路,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时间教一下我。

网友A:
霍尔传感器,用的都是成品具体也没有拆开过。就和互感器差不多

网友B:
现在用来测量大电流的霍尔传感器是在传统的互感器基础上做成楼上的形状的。

其实霍尔传感器大都集成了缓冲剂的运放,便于直接使用,检测端可以直接接受0-200A(常用0-5A较多),交直流的有,输出是电压信号,可以和大多是电路直接连接应用。

网友:
想请问下运放前面的共模滤波器怎样设计?

网友:
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用的都是成品具体也没有拆开过。就和互感器差不多

那么大   不适合用在便携式的产品中啊!这传感器的输出直接给到MC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来测量大电流的霍尔传感器是在传统的互感器基础上做成楼上的形状的。 其实霍尔传感器大都集成了缓 ...

有个版主说的是SO8封装的霍尔  他说的不是霍尔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   不适合用在便携式的产品中啊!这传感器的输出直接给到MCU?

不能啊!需要调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版主说的是SO8封装的霍尔  他说的不是霍尔传感器

这种不能用在电流检测中,通常是磁感开关。磁性元件封装的不一致,很可能导致测量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