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体验】06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Thonny编程

楼主:
1、Thonny是一款轻量级Python编辑器,使用简单容易上手,适合初学者的 Python IDE。

官网下载安装即可:https://thonny.org/。

【花雕体验】01上手行空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624-1-1.html
【花雕体验】02 行空板简单使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649-1-1.html
【花雕体验】03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Min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665-1-1.html
【花雕体验】04 测试行空板常用功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842-1-1.html
【花雕体验】05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SSH连接与Jupyter编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7265-1-1.html
【花雕体验】06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Thonny编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7286-1-1.html
【花雕体验】07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VSCode编程

网友:
2、Thonny特征

(1)易于上手。Thonny内置了Python 3.7,因此只需要一个简单的安装程序,您就可以开始学习编程了。(如有必要,您还可以使用单独的 Python 安装。初始用户界面被剥夺了所有可能分散初学者注意力的功能。

(2)初始布局,轻松的变量。完成 hello-worlds 后,选择“查看→变量”,然后查看程序和 shell 命令如何影响 Python 变量。

(3)变量表,简单的调试器。只需按 Ctrl+F5 而不是 F5,即可逐步运行程序,无需断点。按 F6 可执行一大步,按 F7 可执行一小步。步骤遵循程序结构,而不仅仅是代码行。

(4)单步执行语句,逐步完成表达式计算。如果你使用小步骤,那么你甚至可以看到Python如何计算你的表达式。你可以把这个浅蓝色的盒子想象成一张纸,Python用它们的值逐个替换子表达式。

(5)表达式评估的可视化,函数调用的忠实表示。单步执行函数调用将打开一个新窗口,其中包含单独的局部变量表和代码指针。充分了解函数调用的工作原理对于理解递归尤为重要。

(6)呼叫帧的可视化,突出显示语法错误。未闭合的引号和括号是最常见的初学者语法错误。Thonny的编辑使这些很容易被发现。

(7)语法错误的可视化,解释范围。突出显示变量实例会提醒您,相同的名称并不总是意味着相同的变量,并有助于发现拼写错误。局部变量在视觉上与全局变量区分开来。

(8)本地和全局名称在视觉上是有区别的,用于解释引用的模式。变量最初是根据简化的模型(名称→值)显示的,但您可以切换到更真实的模型(名称→地址/id→值)。

(9)变量表与值表,代码完成。学生可以在代码完成的帮助下探索 API。

(10)代码完成,初学者友好的系统外壳。选择“工具”→“打开系统 shell”以安装额外的包或学习在命令行上处理 Python。PATH和与其他Python解释器的冲突由Thonny处理。

(11)为 Python 命令准备的系统外壳,简单干净的 pip GUI。选择“工具”→“管理程序包”,以便更轻松地安装第三方程序包。

网友:
3、尝试设置Thonny
(1)勾选视图菜单中的Shell 和 文件,方便编写程序和查看行空板中的文件。

网友:
(2)打开运行,选择解释器为Remote Python 3(SSH),输入行空板的Host(IP:10.1.2.3),username(用户名:root),点击确认进入下一步。

网友:
(3)如果板子正常连接则会提示输入密码,输入默认密码dfrobot,勾选Save password(记住密码)

网友:
(4)连接成功之后(这里连接WIFI),板子中的文件即显示在左侧文件视图中,代码编辑区域打开出厂演示程序

网友:
4、使用Thonny
(1)运行测试程序

#【花雕体验】06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Thonny编程
#测试程序:屏幕显示“你好,行空板”

#  -*- coding: UTF-8 -*-
from unihiker import GUI
import time

gui = GUI()
#unihiker库文字显示
gui.draw_text(text="花雕体验",origin="center",x=115,y=100,color="#0066CC")
gui.draw_text(text="你好,行空板",origin="center",x=120,y=150,color="#0066CC")
gui.draw_text(text="这里尝试搭建Thonny环境",origin="center",x=120,y=190,color="#0066CC")

while True:
    #保持程序运行
    time.sleep(1)

网友:
(2)程序保存到行空板

网友:
(3)测试场景图

网友:
(4)最简程序

网友:
(5)文件交换,在文件上右键可以选择将电脑中的文件上传到行空板或者从行空板下载文件到电脑。

网友:
(6)python库管理,连接上行空板之后,Thonny的管理包菜单中即可对行空板的python包进行管理(安装、卸载、切换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