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雕体验】07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VSCode编程

楼主:
行空板作为一台4核单板微型计算机,运行完整Python,亦可体验海量Python库,极简操作只需2步即可拥抱Python,多种连接方式,集成度高,利于教学,接口丰富扩展性强,是新一代Python教学利器。

【花雕体验】01上手行空板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624-1-1.html
【花雕体验】02 行空板简单使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649-1-1.html
【花雕体验】03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Mind+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665-1-1.html
【花雕体验】04 测试行空板常用功能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6842-1-1.html
【花雕体验】05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SSH连接与Jupyter编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7265-1-1.html
【花雕体验】06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Thonny编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7286-1-1.html
【花雕体验】07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VSCode编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207329-1-1.html

【花雕体验】08 行空板内置pinpong库的几项测试

网友:
1、Visual Studio Code(VS Code)是微软2015年推出的一个轻量但功能强大的源代码编辑器,基于 Electron 开发,支持 Windows、Linux 和 macOS 操作系统。它内置了对JavaScript,TypeScript和Node.js的支持并且具有丰富的其它语言和扩展的支持,功能超级强大。Visual Studio Code是一款免费开源的现代化轻量级代码编辑器,支持几乎所有主流的开发语言的语法高亮、智能代码补全、自定义快捷键、括号匹配和颜色区分、代码片段、代码对比 Diff、GIT命令 等特性,支持插件扩展,并针对网页开发和云端应用开发做了优化。

VS Code提供强大的扩展,版本更新很及时,功能丰富且强大。而且官网提供了丰富的说明文档和视频等支持。安装扩展以添加新语言、主题、调试器并连接到其他服务。 扩展在单独的进程中运行,不会减慢编辑器的速度。

VS Code中文官网链接:http://vscode.bianjiqi.net/

网友:
2、VSCode官方下载
https://code.visualstudio.com/sha/download?build=stable&os=win32-x64-archive

网友:
3、VSCode中有Remotion插件,可以通过SSH方式连接远程主机,因此可以直接连接行空板编程。在VSCode插件商店中搜索remote,安装Remote-SSH扩展即可。

注:vscode会在行空板上安装插件,会导致内存占用较高。

网友:
4、安装成功后左侧出现一个远程资源管理器,增加一个,输入root@192.168.28.147(WIFI连接)

网友:
5、测试多次,一直连接不上,只好把USB网口、WiFi连接和板载热点三种方式都添加了,这样远程资源管理器上有了三个选项

网友:
依旧出错,无法建立与“192.168.123.1”的连接

网友:
6、重新操作一遍:在SSH Tagets上右键选择connect to Host in Current Window,根据提示框操作,选择linux,回车,输入密码dfrobot

网友:
终于连接上了

网友:
7、vscode会在行空板上安装服务,等待安装完成,安装完成后,显示对勾即为连接成功。

网友:
8、切换到文件,提示已连接到远程,选择打开文件夹,后选择目录点击确认,然后输入密码dfrobot,板子连接成功,显示板子中的文件,此时可以编辑文件。

网友:
9、运行测试程序

#【花雕体验】07 搭建行空板开发环境之VSCode编程
#测试程序:屏幕显示“你好,行空板”

#  -*- coding: UTF-8 -*-
from unihiker import GUI
import time

gui = GUI()
#unihiker库文字显示
gui.draw_text(text="花雕体验",origin="center",x=120,y=100,color="#0066CC")
gui.draw_text(text="你好,行空板",origin="center",x=120,y=150,color="#0066CC")
gui.draw_text(text="搭建VS Code环境",origin="center",x=120,y=190,color="#0066CC")

while True:
    #保持程序运行
    time.sleep(1)

网友:
10、实验测试场景图

网友A:
楼主这进度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进度可以呀!

谢谢斑竹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