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tium Designer中,如何设置多层板的插件穿孔引脚焊盘仅出现在一面的最快捷方法

楼主:
随便看了下,发现网络上好几个都在寻求这个问题,但是都没得到最直接最简便的答案。就是如何给穿孔的插件元件,在多层板上,仅在一面上有焊接的焊盘,而且孔里面不需要镀金对穿。看了好几个都说就先画一个贴片的焊盘,然后再设置打个洞的PAD放在上面,这个方法属于非常非常笨的方法,少慢差废。全百度网搜了一下,都没有搜到给出正确的解答。所以特意写这个来讲下。

如果已经会了的高手就不用看了,主要是给那些在网络搜不到正确方法的初哥看的。

其实在双击焊盘出现的对话框中,就已经有了直接编辑各层焊盘尺寸的编辑对话框,看图。

其实上一步完成就可以了,如果还想再继续深入,点右边“完成堆栈”,然后再点“编辑全部焊盘层定义”,就会出现如下图示编辑器

搞完后如下效果,不要被灰色的颜色欺骗了,实际做板的时候,这个方的焊盘不会出现在顶层。注意看红色的顶层线,GND网络的直接经过了方形区域没有报警。

刚学做板的可以参考这个方法,非常快捷设定只在一面出现穿孔焊盘的方法。

网友A:
这种方法是不错

想问一下,这种搞法是用到什么场合,只有底层有焊盘的孔,

哪种娇气器件这样焊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方法是不错 想问一下,这种搞法是用到什么场合,只有底层有焊盘的孔, 哪种娇气器件这样焊接

在生产实践当中,经常碰见大功率电阻,插件的二极管,就算是两条腿,都不好拆卸,还有那种电脑板上的电解电容,尤其2层4层板或者8层板,大功率电烙铁烫了半天有时依然纹丝不动,对于自己做东西搞开发的人来说更是头痛,经常需要替换零件,或者产品板开发过程中不小心烧掉器件需要紧急替换的情况。

其实都是从两层板开始,以及多层板内部的很多层都是对穿镀铜工艺,一旦焊接上去,焊锡很容易渗透到两面,结合成非常牢固的正反面堡垒,想要再拆下来,烙铁头的温度很容易被正反面渗透的锡以及内部的铜连接结构给散热掉,非常难搞。

这些插件器件如果是只有类似单层板那样,只有一面有焊盘,并且插孔里面没有金属结构,那么拆卸下来就非常方便,几乎不需费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生产实践当中,经常碰见大功率电阻,插件的二极管,就算是两条腿,都不好拆卸,还有那种电脑板上的电解 ...

明白了

就是主要用在多层板上,方便拆卸

这种搞法跟非金属化孔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