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很少见到三层板?

楼主:
在投板的时候,发现板子的层数都是偶数,其实也有点好奇,为什么PCB设计中很少见到三层板,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三层板,是工艺问题、成本问题还是说这是约定熟成的设计?

网友:
肯定没有偶数板

网友:
是肯定没有奇数板吧,原因是?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做板设计这么多年,还真没有反问过这个问题呢.

网友B:
如果有机会, 可参观一下电路板生产厂, (我的原公司的供货厂为给我们公司好印像,让我们去参观。)

多层电路板是粘起来的, 涂上胶后, 用高压在高温下一段时间, 电路板才成型。 如果电路板是奇数, 会造成不对称, 板容易翘变, 所以生产厂奇数板的费用会比奇数+1 的偶数板还高。

网友C:
板子只有一块,只是说层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只有一块,只是说层的问题吧

对的,电路板走线的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机会, 可参观一下电路板生产厂, (我的原公司的供货厂为给我们公司好印像,让我们去参观。) 多 ...

原来如此,这个说法足以让人信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做板设计这么多年,还真没有反问过这个问题呢.

看5楼的解释。

网友:
以下是我的看法:

网友:
赞成5楼的看法。

四层板的话是一个芯板(两边都有铜箔),两边再用PP粘合铜箔构成4层结构。这是对称结构。

三层板的话就是在一个芯板上的一边再用PP粘合一层铜箔吧,这样不对称的结构板子受到的应力就不均衡了,容易翘曲,所以一般不用三层板。

网友D:
参考一下以前讨论过的贴

请问可以画三层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以前讨论过的贴 请问可以画三层板吗?

哈哈,看来只有新手会去考虑这种事。

网友E:
单面板加双面板压一下可以作为三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面板加双面板压一下可以作为三层板

他们说三层板结构不稳定,容易翘边。

网友:
三层板 工艺上不好搞,也没人要。

网友:
三层跟四层价格几乎无异

且三层制程容易出问题

所有都是做成四层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机会, 可参观一下电路板生产厂, (我的原公司的供货厂为给我们公司好印像,让我们去参观。) 多 ...

怪不得板子目前只看见有124,唯独看不到3,拼接的不算

网友:
infineon就有一种专门设计的3层电源板,中间层是厚铜,专门用来做大电流通道

网友:
只有偶数层,没有奇数层,工艺原因,用双面板压制

网友F(2024-01-18):
比较少,3层板与4层板成本是一样的,而且3层板容易板弯曲,所以一般设计四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