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能计量的问题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wsmysy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象电能计量芯片ADE7755 , 它的电压采样和电流采样 都是通过差值电压的 形式将经过变压器(比如220V/10mA)转成小信号后  输入到 电能计量芯片的 电压和电流的输入端,

我的问题就是  我们如何告知 这些芯片  这些输入量与 原始量  有个多少倍的关系   ,当计量芯片知道了这个倍数关系 和 它采集到的 量后,才能计算出真正的电能,

请问   这个  原始量  与  采集量之间的关系   是  如何 告诉给ADE7755这个芯片的?

网友:
『请问   这个  原始量  与  采集量之间的关系   是  如何 告诉给ADE7755这个芯片的?』

为何要 “告诉” ADE7755?ADE7755计算完毕再乘以这个倍数不行么?

网友:
计量芯片有输入范围,超出输入范围的信号要衰减,对计量芯片而言,无所谓什么衰减比,至于最后的计量显示,那对应处理一下就是,同样无关什么“告诉”。建议先去把电能表的原理和结构都弄清楚,真清楚了根本就不可能问出那样的问题来。

网友A:
S0 S1 腿脚的电平会影响 CF的输出。

G0 G1会影响增益。

v2n v2p调节精度等。

像猛铜片这种都有要求的。

手册上都具体规定有一个计算方法的。

楼主还是要看手册。多看资料。好好思考再问问题。

如果你真用起来这个芯片。你会发现v2n v2p外部的那一串电阻你用的最多。生产调试都要用!

关乎精度!!!

其他的嘛 设计初期清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0 S1 腿脚的电平会影响 CF的输出。 G0 G1会影响增益。 v2n v2p调节精度等。 像猛铜片这种都有要 ...

非常感谢。请帮忙看一下,这个帖子:

请问电能芯片中没有G0 G1 SCF S0 S1 , 这些设置,这个计量芯片是如何确定实际电能的 - stm32/stm8 - 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eeworld.com.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但是,ATT7022 的引脚中没有G0 G1  S0 S1呀

ATT7022这款芯片没用过。

但它有spi接口,可以直接cpu通过这个接口去设置参数。具体你可以看资料。

ATT7022这款芯片和ADE7755不一样

1,厂家不一样。开发思路也不一定一样。导致里面调节参数不一样。

2,ATT7022是三相电表。里面参数多很多。

3,ATT7022是SPI接口一定要有CPU干预才能用起来。ADE7755可以单独使用。最简单的单相电子书脉冲电表就是一个ADE7755 没CPU。

如果你搞电表 你的那些老同事应该都知道啊。可以虚心的问问他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沙一世 发表于 2022-6-20 10:00 非常感谢。但是,ATT7022 的引脚中没有G0 G1  S0 S1呀 ATT70 ...

谢谢。我也想问,但是前任已离职了。联系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