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致伸缩传感器如何工作,什么是磁致伸缩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磁致伸缩是一种过程,其中铁磁材料在置于磁场中时可以改变其尺寸或形状。该装置可用于位置控制。磁致伸缩位置传感器使用铁磁元件来确定沿其长度移动的位置磁铁的位置。该传感器具有良好的精度、抗振性和抗冲击性。这些传感器可被视为一种稳定可靠的器件,可在其输出端提供30至400mv的信号,几乎不需要或不需要额外的信号调理。传感器的重要要求是波导必须与测量行程一样长。

 一、磁致伸缩传感器如何工作,磁致伸缩传感器工作原理?

 在这个传感器中,一个圆柱体将被包裹在一根电线中,它承载脉冲电流,并在圆柱体中产生一个场。磁体环绕该结构以产生局部轴向场。位置磁铁提供轴向磁场,位置磁铁将连接到待测机床。波导线将被封闭在一个保护罩内,它可以连接到机器的静止部分。位置磁铁的位置是通过向波导施加电流脉冲来确定的。在此过程中,计时器将启动,电流脉冲会产生声波,并在定位磁铁的位置产生声波。

 声波与波导一起传播,直到被拾音器检测到。此过程将停止计时器。计时器显示的时间是拾音器和定位磁铁之间的距离。一小块磁致伸缩材料将连接到波导。一小块磁致伸缩材料称为胶带,该胶带将穿过线圈,并被永磁体磁化。如果声波向波导传播,则磁带中会产生应力,这会改变磁带的磁通密度,因此线圈会产生输出脉冲。该电压脉冲将被电子电路检测到,并将其转换为所需的输出。

 二、磁致伸缩传感器的结构组成部分:

 该传感器由磁芯组成,通过使用围绕它的驱动线圈将少量电流施加到磁芯上。传感器有一个钢制外壳,驱动线圈和铁芯位于其中。外壳、活塞和核心将充当闭合磁通路径。此位置传感器中使用的材料是过渡金属,它们是铁、镍和钴。

 三、磁致伸缩材料的特点和作用:

 磁电阻的使用类似于霍尔元件,因为不需要产生控制电流,所以更简单。磁致伸缩材料将暴露于要感测的磁场中。该器件的灵敏度高于霍尔器件,磁致伸缩材料的磁性和机械状态之间的双向效应是一种用于驱动和传感的转换能力。

 四、磁致伸缩传感器的应用:

 ·可用于位置感应

 ·用于扭矩测量系统

 ·可用于水位感应

 ·加速度计传感器

 ·负载传感器

 ·它用于声纳应用

 ·声学设备应用

 ·医疗和工业领域应用

网友:
这个好像用来医疗假肢很火,有公司在研究

能通过磁控伸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