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互感器吗?不都有原边 和副边?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wsmysyn   @vincentc543   参与回复

同样是采集输入电压的数据,图2是用电压互感器采集,图4是用电流互感器采集,

请问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互感器吗?不都有原边 和副边?不都得从副 边感生出电压吗?是不是电流互感器比电压互感器的便宜?

网友:
『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互感器吗?不都有原边 和副边?不都得从副 边感生出电压吗?』

不错,都是互感器,都有原边和副边,甚至都有铁芯和绕组。

电压互感器副边感生出电压,但电流互感器副边输出是电流。电流互感器副边两端电压不允许超过一定值,或者规定副边负载电阻不得超过一定值,例如电力工业通常规定电流互感器副边电阻不得超过4欧。

网友:
『 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有什么区别,不都是互感器吗?不都有原边 和副边?不都得从副 边感生出电压吗?』

电压互感器副边不得短路,电流互感器副边不得开路。

网友:
建议你各拆一个电压、电流互感器,先看看结构上有什么重大差别。

网友:
电流互感器相当于电流源,是将大电流转为标准5A或1A。高压与低压之间有主绝缘要求。电压互感器相当于电压源,是将高电压转换为标准100v或100:根号3。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说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原副边两端电流相等啊,不是电压相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说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原副边两端电流相等啊,不是电压相等吗

【为什么说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原副边两端电流相等啊,不是电压相等吗】

这种互感器原边副边电流相等,电压也相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说电流型电压互感器原副边两端电流相等啊,不是电压相等吗】 这种互感器原边副边电流相等,电 ...

感谢解答,我主要是对电流相等的原因不理解,这两天想了下,不知道对不对:电流相等应该是一种近似,当互感器电感足够大,被测信号频率足够大,负载电阻足够小时,才有能看作电流近似相等。一款互感器,电感已经确定了,为了满足两端电流相等,规格书一般对负载电阻有一个限制。当负载电阻过大时,两端电流就不明显相等,且有相移。当信号频率过小时,也会存在类似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解答,我主要是对电流相等的原因不理解,这两天想了下,不知道对不对:电流相等应该是一种近似,当互 ...

不错,是一种近似。不但原边副边电流相等是近似,原边副边电压相等也是近似。

不过,“被测信号频率足够大”这个条件需要改一下,改成“被测信号频率范围适当”,因为频率过高误差会增加,频率过低误差也会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是一种近似。不但原边副边电流相等是近似,原边副边电压相等也是近似。 不过,“被测信号 ...

感谢感谢,十分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