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这个升压电路

楼主:
准备做一个锂电池4.2V到12V的升压电路

不会设计升压电路,找了个类似升压电路原理图
准备做,老师说这个电路不行,怎么不行也不说理由
老师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既然是使用集成电路,必须仔细阅读该集成电路的datasheet之后才能够说“行”或者“不行”。

网友A:
的确不行,你的输入电压太小导致xl6009工作不了

网友B:
XL6009的主要参数,400KHz 42V 4A 升压型大功率高效率单片直流电源变换芯片,看看你的要求是行不行.

网友C:
上网帮你查了一款单节锂电池升压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不行,你的输入电压太小导致xl6009工作不了

原来是这样啊

麻烦推荐一个升压芯片,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网帮你查了一款单节锂电池升压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提供一下PL7512的资料

或者使用过,讲一下注意事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XL6009的主要参数,400KHz 42V 4A 升压型大功率高效率单片直流电源变换芯片,看看你的要求是行不行.

XL6009的资料麻烦上传一份

怎么找不到它的资料呢

网友:
这位小哥的拿来主义哈哈,

alldatasheet.com

动动手就有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网帮你查了一款单节锂电池升压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下。

R1和R2用1%误差的电阻,电感封装选大一些的,其他就没有要特殊注意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