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ZYNQ的MIO应该怎么设置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楼主:
在vivado里MIO20对应的PullType是上拉,我想上拉去掉,或者改成下拉,不过这些参数都无法修改。我在SDK的代码里也没找到设置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的函数。

网友:
找到解决办法了,在UG585里有介绍,因为直接操作寄存器,不确定是不是最佳方案。

	//SCLR寄存器解锁
    XGpioPs_WriteReg(SCLR_BASE,SLCR_UNLOCK,UNLOCK_KEY);
    u32 reg =  XGpioPs_ReadReg(SCLR_BASE,MIO_PIN_20);
    reg &= ~(1ul << 12);
    //设置pullup为 0: disable
    XGpioPs_WriteReg(SCLR_BASE,MIO_PIN_20,reg);
    reg =  XGpioPs_ReadReg(SCLR_BASE,MIO_PIN_35);
    reg &= ~(1ul << 12);
    XGpioPs_WriteReg(SCLR_BASE,MIO_PIN_35,reg);
    XGpioPs_WriteReg(SCLR_BASE,SLCR_LOCK,LOCK_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