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号看做一个乘法器吗?

楼主:
Verilog式子中有一个' * '就算使用了一个乘法器吗?

如果是在数组里面有一个' * '号也算使用了一个乘法器吗?如下语句:

ref_line0_data[0*36+:36];

网友:
使用的是

vivado进行综合仿真

网友:
看一下综合后结果,只是不建议直接这么用*

===================================

网友A:
具体得看综合结果。可能会被优化掉,有些简单的也可能被综合成移位操作。一般用硬件乘法器建议要调用模块,编译综合器自己编译的话,结果不好预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得看综合结果。可能会被优化掉,有些简单的也可能被综合成移位操作。一般用硬件乘法器建议要调用模块, ...

数组里面序号的*编辑软件应该会提前算出具体值再进行综合把?

网友:
一般不会这么用,需要考虑时序上的许多问题,同步逻辑多一些

网友:
一般是,如果位宽过小,不一定综合出dsp,具体看工具的综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组里面序号的*编辑软件应该会提前算出具体值再进行综合把?

常量表达式也是综合工具进行处理的

网友:
最好用移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组里面序号的*编辑软件应该会提前算出具体值再进行综合把?

请问大佬一般用什么软件进行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