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避障电路的距离

楼主:
这是网上找的电路,测试距离只有不到10CM,请问怎么增加距离?我在DO那里加了个NPN三极管,没效果,又把接收管换成了HS0038,结果反而没有反应了

网友A:
这种电路本来就只能用于近距探测,你想要多远?

网友A:
至于HS0038,那是红外光敏管与前端信号接收处理电路的集成型器件,不能直接去代替光敏管。你把HS0038当光敏管用,那当然不会有输出。

网友B:
你想要测量多远的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本来就只能用于近距探测,你想要多远?

我想到30CM距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至于HS0038,那是红外光敏管与前端信号接收处理电路的集成型器件,不能直接去代替光敏管。你把HS0038当光敏 ...

HS0038不是1脚正2脚负3脚输出吗?我只是简单的在3脚接个PNP三极管,然后接个LED灯,没反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想要测量多远的距离?

我只是想提高到30CM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想提高到30CM距离

你在DO换三极管没用,应该DO只输出0和1。用三极管放大电压改变不了输出结果。

HS0038是红外遥控器接收,并不是红外线接收。真要想测30cm,上淘宝再看看别的传感器,或者自己画一个。

网友:
那楼主电路够呛,要求高反射率才行,一般的材料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HS0038不是1脚正2脚负3脚输出吗?我只是简单的在3脚接个PNP三极管,然后接个LED灯,没反应

前帖都说了,HS0038跟光敏管是两码事,去看看HS0038的器件手册。

网友A:
反射式红外避障必须提高红外LED的发射功率以及光敏管的接收灵敏度,要加放大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反射式红外避障必须提高红外LED的发射功率以及光敏管的接收灵敏度,要加放大器的。

接收管后面加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管后面加三极管吗?

用运放好些。

网友C:
接收管经过三极管然后接LM358,可行吗

网友C:
试了下,加三极管没用,换成直接接LM358,也没用,最大距离变成3C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收管经过三极管然后接LM358,可行吗

直接用运放就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加三极管没用,换成直接接LM358,也没用,最大距离变成3CM

要看具体电路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电路设计。

就是上面的图直接把393换成358了,距离只有3CM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上面的图直接把393换成358了,距离只有3CM了

那没有任何意义,先看懂主帖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