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MCU间CAN通讯方案设计!

楼主:
板卡上有两个STM32的MCU,由于设计上的限制,两个MCU之间准备采用CAN通讯,但又不想加TAJ1050等接口芯片,请问直接把CAN的RX与TX对接上,能用吗?谁有成熟的电路呢?求指导!

网友A:
可以,但那样就不是CAN了,板上近距也没有必要用CAN,TTL串口即可。

网友:
我觉得已经设计好,而且MCU这两个引脚又不能复用成串口通信接口,可以自定义协议。

网友:
问题已解决,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那样就不是CAN了,板上近距也没有必要用CAN,TTL串口即可。

谢谢!

网友:
想稳定,还是老老实实按CAN的来设计,如果单两个单片机通讯TTL、I2C、SPI也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