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BL9582B的朋友吗?

楼主:
我安装BL9582B的设计手册设计的电路如下:

图中与手册中的区别是:对加了一个光耦,可能对pwm的平整性有影响,其它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通电后,电路的输出很弱,弱的都快无法看到“发光管”的亮光了,但是如果给电路adj高电平,则可以保持较高的亮度,但是反应很慢,当引脚出现高电平后,大概5、6秒才会量起来。我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图中D12是一个肖特基二极管,电源供电大概12V。手册中没有说明D12是什么元件。数据手册截图

网友:
求和BL9582B功能相似的元件推荐,进口大厂优先,国产也可以。

网友A:
R6=10R

是怎么计算的

另外把光耦去掉是什么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6=10R 是怎么计算的 另外把光耦去掉是什么情况

Iout=0.1xD/Rs,D是占空比,0~100%,Rs=10R,输出电流100mA

网友B:
最近接了几个“国产芯片方案”的半截项目,都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也不是我真是命苦,还是国产方案难搞!高手求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Iout=0.1xD/Rs,D是占空比,0~100%,Rs=10R,输出电流100mA

ADJ可调用PWM控制调光,这个电阻Rs选择和占空比是有关系

电流100mA ,要算好后面的多少个LED匹配

网友A:
国外大厂TI 和美信有这种芯片

国产这种芯片有好多用着也可以用
封装和BL9582B一样的挺多,比如
MT7201C
cl68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大厂TI 和美信有这种芯片 国产这种芯片有好多用着也可以用 封装和BL9582B一样的挺多,比如 MT7201 ...

谢谢,收到我去看看资料,这是个半截子项目前辈没弄好,不行我就想着该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外大厂TI 和美信有这种芯片 国产这种芯片有好多用着也可以用 封装和BL9582B一样的挺多,比如 MT7201 ...

电流是器件要求的。我负载不是led,是个半导体激光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接了几个“国产芯片方案”的半截项目,都是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也不是我真是命苦,还是国 ...

期待可以分享分享遇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