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异常问题

楼主:
如下图

这个运放电路在没有输入信号的情况下,有20mV的输出。
测试输入端电压不满足运放特性。

同一个电路,有的产品正常,有的就有这个问题。

替换运放后还是有这个现象,但是电压值变了一些(输出10mV左右)。
外围电路的阻值测试和图中是一样的

请问大家有没有思路?

网友A:
先查下你的运放在单电源供电下输出摆动范围,如果本身就达不到电源下轨0V,你就白折腾。另外你测试的20mV输出是什么样子的?有效值?然后根据你的测试算下噪声在输出的幅度,看看是不是噪声。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很怪异,设计目的为何?去查查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参数。接在数字回路里,测试时应该断开其它数字部分,避免数字噪声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你的运放在单电源供电下输出摆动范围,如果本身就达不到电源下轨0V,你就白折腾。另外你测试的20mV输 ...

这个是异常的板子,其他板子是正常的。在找异常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下你的运放在单电源供电下输出摆动范围,如果本身就达不到电源下轨0V,你就白折腾。另外你测试的20mV输 ...

用示波器测过,不是噪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很怪异,设计目的为何?去查查运放的输入失调电压参数。接在数字回路里,测试时应该断开其它数字 ...

可能是这块板子上某个地方有问题,但是运放工作状态异常,不调整就很奇怪。
明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比同相输入端高,输出还没有调低。
这个运放是工作在负反馈状态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这块板子上某个地方有问题,但是运放工作状态异常,不调整就很奇怪。 明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比同相 ...

你测试时需要注意测试仪表的输入阻抗,最好用示波器观察,双踪同时观察输入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这块板子上某个地方有问题,但是运放工作状态异常,不调整就很奇怪。 明明反向输入端的电压比同相 ...

查该运放失调电压并不算小,手册中标注最大2mV。现在你的电路测得2.5mV,超出了手册规定,但超出并不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该运放失调电压并不算小,手册中标注最大2mV。现在你的电路测得2.5mV,超出了手册规定,但超出并不算多 ...

这2.5mV应该不是失调电压。
是因为输出有20多mV,电阻分压才有的。

网友C:
好像是运放芯片有问题。

其他电路不动,好的板子和有问题的板子,我只替换运放芯片,问题现象就交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运放芯片有问题。 其他电路不动,好的板子和有问题的板子,我只替换运放芯片,问题现象就交换了

看来你没有理解失调电压的本质问题,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运放输出的目的是为了让反相端的电压等于同相端,如果同相端电位高于反相端则输出电压向VCC电压偏移,反之如同相端低于反相端则输出电压向VSS电压偏移,当同相端等于反相端时则输出恒定为当前值。

输入失调电压的本质是:由于运放内部电路的不对称性导致输入端零点发生了偏移,本来运放认为的“同相端=反相端”结果变成了“同相端=反相端±偏移电压”,多了一个偏移电压这个偏移电压就是输入失调电压,其电压取值范围符合规格书中的失调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