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库导入3D封装

楼主:
PCB库导入3D封装

我们做做PCB布线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忽略结构问题,如下图

在上面的这张图里更本看不出具体结构

上面的这张图较为直观的显示结构件。

我们看一下具体该如何操作

这是一个个PCB电路板,平面布线没有问题,容易让人忽略的是高度问题,可能到首批打样才能发现,会耽误生产和交货周期,我们看一下该如何解决上述问题。

我们在PCB布线界面调整如上按键即可。

上图显示了,插件直观高度,我们看一下如何在元器件库的PCB封装添加3D封装。

打开一个文件PCB文件,我选择放置菜单的放置

点击放置3D元器件。

点击“Generic 3D Model”选择加载3D文件“load from file”进入文件管理器,确定文件路径。

备注:“Generic 3D Model”是常规3d模型,因为AD无法制作复杂3D模型,只能产生较为简单的立方体器件,(如0603、1206等)或者是柱形封装,如电解电容,并且无法添加任何细节。一次选择导入3D模型。

此处注意可以添加文件类型:共有三种文件格式可以添加,STEP、 SOLIDWORKS PART FILE、 PARASOLID FILE 这三种格式模型文件,笔者仅仅接触过两种。我们大多数情况选择step文件和Solidworks Part File文件。Solidworks文件存在版本不能识别问题,如ad16软件仅仅支持solidworks16以前版本,其他版本文件不支持。而STEP文件不受限制。

STEP和solidwork在结构上的区别

STEP文件属于固定文件,无法更改,类似word的pdf版本,如果不适配PCB封装,必须重新绘制,无法更改。

Solidworks文件可以进行更改,且文件拥有模型树,可进行装配和参数调整,文件体积较STEP文件较大。

鼠标放置在合适位置点击界面,释放3D封装(红色框为3D封装边界)。如笔者操作,放置在合适位置即可。

调整位置后,我们切换3D视图

可以在3D模式下拖动3D封装.

点击保存即可。

网友A:
早前在ad14就用过这个功能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前在ad14就用过这个功能点赞

这个功能蛮好用的,比较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