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激电源的控制芯片这个稳压管该不该并?

楼主:
下面图中,反激电源的控制芯片,电源和地增加一个稳压二极管,保护IC因过压损坏,如图稳压二极管该不该并联,为什么?

网友A:
并不并都行,通常芯片内部是有稳压设计的,主要是用来保证芯片的控制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B:
『如图稳压二极管该不该并联,为什么?』

通常没有必要使用这个稳压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并都行,通常芯片内部是有稳压设计的,主要是用来保证芯片的控制电路正常工作

如果并,想知道有什么危害

比如,变压器Vcc绕组上的电压不可能设计的那么准,比如在输出空载时Vcc绕组是14V,如果主输出功率比较大,Vcc可能上升都18V,20V甚至更高,另外Vcc电压飘跟电源功率

稳压管能搂的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图稳压二极管该不该并联,为什么?』 通常没有必要使用这个稳压二极管。

谢谢回答,有个疑问

如果并,想知道有什么危害

比如,变压器Vcc绕组上的电压不可能设计的那么准,比如在输出空载时Vcc绕组是14V,如果主输出功率比较大,Vcc可能上升都18V,20V甚至更高,另外Vcc电压飘跟电源功率

稳压管能搂的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答,有个疑问 如果并,想知道有什么危害 比如,变压器Vcc绕组上的电压不可能设计的那么准, ...

首帖反激电路图中变压器绕组同名端标注错误。联接稳压管的那个绕组,其 “点” 端应该在上面,即与10欧电阻联接的那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