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导出网表的时出现一堆错误,该怎么解决?

楼主:
如图,类似于这种警告,is renamed...,但是这种重复的GND和VCC管脚,我都把它设置为了POWER属性了,为什么还是会提示重复?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有可能是,part name太长了,在  Device/Net/Pin name char limit 里面,把值修改一下

网友B:
别都用GND表示,改成GND1 GND2  GND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part name太长了,在  Device/Net/Pin name char limit 里面,把值修改一下

改了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都用GND表示,改成GND1 GND2  GND3...

是我的版本太低了吗?16.6的版本,网上看了很多都说属性改为power就可以了,但出网表依然会报错。当然,改成GND1,GND2,,,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只是 提醒, 并不是错误, 可不用理会。

对生成网表没有影响。

好像用设置可以屏蔽掉。

网友:
Orcad里面power属性管脚是可以重名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