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开发】正点原子STM32战舰v3+机智云AIoT+APP控制

楼主:
第一步:进入到机智云开发者中心,注册开发者账号,然后开始创建新产品。

图1创建新产品

图2创建新产品以及产品分类

设置好后点击保存,这个时候会跳转到开发向导界面,选择去添加数据点。

图3开发向导

图4添加数据点

我们建3个数据节点,分别用来打开LED1,LED2,和蜂鸣器。读写类型选为可写,因为要控制这些灯。数据类型默认布尔值,下面的备注随便写。

保存好后记得点应用,最后建完如下图。

图5应用数据点

然后点击左侧的开发向导,进入MCU开发。

图6MCU开发

这里默认的就是stm32f103系列的,下面要填一下设备的productsecret的序列号,这个序列号在左侧基本信息处查询,需要输入机智云开发者账号的密码才能看见全部的,再复制过去。

图7生成代码包

填好之后,点击MCU开发处的生成代码包,即可生成我们开发板所需要的代码,然后点击下载,将代码包下载下来。

第二步:修改代码

图8修改代码

打开工程,如图,结构如图,然后自己添加led,和beep的初始化文件,可参考战舰的例程。

/*****gizwits_product.c******/需要修改的地方是,LED1_ON和LED1_OFF自己实现,LED2和BEEP同此

图9结构图

/*****gizwits_product.h******/

#defineUART_BAUDRATE9600
#defineUART_PORT3
#defineUARTUSART3
#defineUART_IRQUSART3_IRQn
#defineUART_IRQ_FUNUSART3_IRQHandler

#if(UART_PORT==3)

#defineUART_GPIO_Cmd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UART_GPIO_CLK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UART_AFIO_CmdRCC_APB2PeriphClockCmd

#defineUART_AFIO_CLKRCC_APB2Periph_AFIO

#defineUART_CLK_CmdRCC_APB1PeriphClockCmd

#defineUART_CLKRCC_APB1Periph_USART3

#defineUART_GPIO_PORTGPIOB

#defineUART_RxPinGPIO_Pin_11
#defineUART_TxPinGPIO_Pin_10

/*******main.c*******/

修改keyInit函数,设定这里为开发板上的key0,和key1的初始化
singleKey[0]=keyInitOne(RCC_APB2Periph_GPIOE,GPIOE,GPIO_Pin_4,key1ShortPress,key1LongPress);
singleKey[1]=keyInitOne(RCC_APB2Periph_GPIOE,GPIOE,GPIO_Pin_3,key2ShortPress,key2LongPress);

并且在main函数里加上led和beep的初始化函数,注释掉stm32f10x_it.c里的usart3的中断函数,注释掉hal_uart.h里的Open_Uart3

至此,代码修改完毕。下载到板子里。

第三步:给原子的esp8266烧写机智云的固件

如何接线:

图10正点原子STM32战舰v3

把图中第一处红框框(从左往右数)的跳帽拔掉,然后用跳线把RXD引脚和ESP8266的TXD相连,TXD的引脚和ESP8266的RXD相连。

第二处红框框2个跳帽跳上去,第三处红框框处,用跳线将3.3V引脚和ESP8266的VCC相连,GND和ESP8266的GND相连,另一个GND和ESP8266的IO_0相连。

接好后通电,按照机智云的方法来烧写ESP8266的固件,ESP8266模块刷GAgent及验证指南(最新)-其他单片机-开源项目及赛事-机智云,链接:https://club.gizwit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51&extra=page%3D1&page=1

烧写完毕,拔掉线,将第一处红框框处的跳帽再插上。将ESP8266插在第三处红框框下面那个接口处。

第四步:下载测试APP,因为我不会写APP。请到机智云的下载中心进行下载,链接:

https://download.gizwits.com/zh-cn/p/92/93

打开APP,直接点跳过,机智云公版APP登录操作以及演示如下图11-16.

图11

图12

图13

图14

此时长按开发板的KEY0键,重启ESP8266,打开原子串口调试助手,看到重启成功后,勾选手机上的已完成上述操作,点下一步,等待手机自动搜索到设备。

图15

图16机智云APP演示

至此,开发板已经连接到机智云,可以在机智云官网的开发者中心看到此设备上线了,手机使用4G网也可以控制开发板。至于还想控制开发板上别的外设,大家就可以自行拓展。

网友:
意思就是机智云AIoT开发板已经连接到机智云,机智云公版APP登录设置连接挺方便

网友:
题目改为:正点原子STM32战舰v3+esp8266+机智云AIoT+APP控制,更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