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楫HPM6750】使用Embedded Studio开发流程

楼主:
下载解压 先楫HPM6750系列资料尝鲜版

解压文件夹内的sdk_env压缩包。

解压目标路径中只可包含英文字母以及下划线,不可包含空格、中文等字符。

运行如下图目录下的 FTDI_InstallDriver.exe安装驱动

使用 USB type-C 线缆将 hpm6750evkmini 上的 J4 连接到 电脑USB口。

双击打开 sdk_env_v0.10.0 下 start_cmd.cmd,打开如下命令窗口。

可通过help命令,查看支持的命令列表。

使用以下命令进行支持目标板查询

generate_project -list

使用如下命令切换到示例工程目录

cd.\hpm_sdk\samples\hello_world

使用如下命令构建目标开发板的工程

generate_project -b hpm6750evkmini

若成功,将在如下目录找到 Segger Embedded Studio 的工程文件

双击用Embedded Studio打开此工程。

使用Type-C线给开发板供电,

开发板上电后有程序,看起来像是利用RGB指示灯做的呼吸灯

但是赶紧并不连贯。

按F7或者点击编译按钮

按如下菜单列表,配置串口参数。

点击如下按钮调试程序

打开串口助手,运行程序,可看到串口输出数据。

至此,整个工程的创建,编译运行调试流程就完成了,剩下就可以自由发挥开始关于业务的代码编写了。

当然,串口助手不想用Embedded Studio的,随便找个串口助手也行的。

要把Embedded Studio的串口连接关掉,。

网友:
为啥建立工程还要在命令窗口操作,直接建立好不就完了,linux下的开发人员喜欢命令行操作,windows下的喜欢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