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
如图是典型的可控硅驱动电路,这个电路可控硅工作在第三象限?触发电流是多少?(怎么计算呢)

网友A:
你这个可控硅工作在第三象限是怎么来的,这个是个双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控硅工作在第三象限是怎么来的,这个是个双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可控硅工作在第三象限是怎么来的,这个是个双向的

双向可控硅不分第几象限??

网友C:
首帖图中右边是交流240V,也就是说HOT端可能相对NEUTRAL端为正,也可能为负。那么当HOT端对NEUTRAL端为正时触发为正,HOT端对NEUTRAL端为负时触发也为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帖图中右边是交流240V,也就是说HOT端可能相对NEUTRAL端为正,也可能为负。那么当HOT端对NEUTRAL端为正时 ...

也就是说既是第三象限也是第一象限吗?还有图一的驱动电流怎么计算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既是第三象限也是第一象限吗?还有图一的驱动电流怎么计算呢,谢谢

显然交流的半个周期内是工作于第一象限,另半个周期内是工作于第三象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既是第三象限也是第一象限吗?还有图一的驱动电流怎么计算呢,谢谢

『还有图一的驱动电流怎么计算呢,谢谢』

查MOC3041手册,该芯片是交流过零触发,只在4脚与6脚之间电压小于20V时才能够触发。根据20V这个电压和360欧电阻再考虑到双向晶闸管门极电压,可以估计触发电流。当然,不是很准确。

网友:
双向可控硅工作在交流的正负半周。

如果MOC3041M长期开启后4腿的电平,

双向可控硅经过的交流的正半周的开始一点点时间后触发导通。过零后关断。

双向可控硅经过的交流的负半周的开始一点点时间后触发导通。过零后关断。

这样经过可控硅后你看到的是过零点有一点点被削掉了的交流波形。

如果你是在交流的正负半周的某一位置用MOC3041M的4腿控制可控硅。那交流波形就可能从某点开起。(过零还是会关闭)从而可以控制交流波形。达到调节交流的目的。

这里记得每个正周期和负周期都要去控一下。因为过零都会关闭的。

比如做调光 。。。

触发电流,电压等参数 直接在可控硅的资料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向可控硅不分第几象限??

双向可控硅要么工作在一三象限,要么工作在二四象限。注意交流有两个半周,极性是相反的,这意味着流过可控硅的电流和触发电流在两个半周内方向都是相反的。